[問題求助] 奇美 TL-50LX5D-900 左邊反應慢、拖影

楼主(2020-07-24):
前幾天拜訪朋友,在門口看到這台說要回收...於是說著說著就被我帶走了

可惜這台電視了,被我這修電視小白搞砸,修過的電視不超過 5台

爬文大概知道這台會壞燈條,然後第一次拆這種左右燈條的,

於是換完後,背光沒問題了,可是卻變成這個樣子 拆掉 TCON 這邊的排線,會變成一半白色

不知是傷到左邊的 COF TAB ~還是下方的、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只好它送去回收場了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176-1-1.html
這種情況通常是下方
之前也有遇到過~有get到點~
多摸幾下說不定會get那個點~
記得側邊型高亮度LED的機型~
應該都有鐵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176-1-1.html
這種情況通常是下方
之前也有遇到過~有get到點~

有鐵框沒錯

剛剛COF 左摸摸下摸摸還是一樣,有遮排線有改善一些,無法完全。然後排線被我插插拔拔壞了

我在查查VGH,VGL是否斷線...

网友B:
大俠 不必查了就是面板不良 有個方法處裡 想像一下 >>>>.一個孩子不乖 抓他耳朵 猜三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俠 不必查了就是面板不良 有個方法處裡 想像一下 >>>>.一個孩子不乖 抓他耳朵 猜三個字 ...

好哦,我剛剛就打算組起來...太佔位置了

你是指 撕耳朵嗎?對岸說法...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我弄到,拆機前,開機沒幾秒就沒畫面,該不會原本就有問題!(心裡自我安慰)

還好是朋友不要的

网友C:
面版壞掉了,那線路板都是好的,拆下來備用也值不少摳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版壞掉了,那線路板都是好的,拆下來備用也值不少摳摳。

還在思考電視要載到哪裡回收 ~

電視是偶爾修,再修到同型的機率非常低,

看板子有沒有人跟我收囉~不然就一起處理掉了

這台螺絲很多,手轉到很酸,應該來備台起子機...

网友D:
楊大俠  那燈條我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楊大俠  那燈條我需要...

不想拆囉~~我整機都復原了,要拆到燈條、螺絲有50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拆囉~~我整機都復原了,要拆到燈條、螺絲有50顆左右~

沒關係  感謝您

网友:
反應慢、拖影是缺電壓,歸類為屏壞,通常飛線可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拆囉~~我整機都復原了,要拆到燈條、螺絲有50顆左右~

如果是在高雄我可到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