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詢問兒童電動汽車鋰電池建議維修嗎?

楼主(2020-07-24):
兒童汽車電池6V 4.5AH 目前無法蓄電
原因可能是變壓器壞掉原6V升到快12V
網路有查到鋰電池電解液這東西 不知道加了會不會復活
不過6V 4AH的湯淺電池也才差不多150那的價格
基於嘗試維修的精神看能不能省點錢
還是基於安全問題換新比較好

网友A:
如果您有閒置的18650或是手機的鋰電池,可以兩個串連下去使用,充電就另外想辦法,要買新的就直接買6V的鉛酸電池。

网友:
一般的免保養電池是不適合用在動力輸出的.....很快電池就會掛了.

免保養電池是沒有什麼安全顧慮的.

可以換成鋰鐵電池,這也很安全.鋰鐵電池很適合用在動力輸出.

网友:
6V的變壓器其實也充不滿免保養電池......

這有什麼問題嗎???

有....電池掛得更快....

网友B:
kangta0215提出3個問題.分別如下
1..兒童汽車電池6V 4.5AH 目前無法蓄電 ....這個可能要換新.雖然網路上很多測試無法蓄電電池想敗部復活的.    但是最多測試結果是可能可以瞬間啟動某些東西.但是續航力堪憂.也就是仍然無法正常使用
2..變壓器壞掉原6V升到快12V.....這個指的應該是充電變壓器吧.網上也很多拆修的.有興趣自行嘗試.可以上網看看再動手
3..網路有查到鋰電池電解液這東西 不知道加了會不會復活.......這個您老要先確定原先使用的電池種類.如果您說的原電池是6V 4AH的湯淺電池.雖然做成密封免加水.但是這電池印象不是硫酸電池嗎.我聽過加稀流酸水想敗部復活.沒聽過加鋰電池電解液..您確定可以加鋰電池電解液???建議還是先聽聽其他大大意見.先不要加.亂加東西.電池是會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有閒置的18650或是手機的鋰電池,可以兩個串連下去使用,充電就另外想辦法,要買新的就直接買6V的鉛 ...

我有找到一樣鋰電6V 5AH的有購買了 想說舊的能不能復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ngta0215提出3個問題.分別如下
1..兒童汽車電池6V 4.5AH 目前無法蓄電 ....這個可能要換新.雖然網路上很 ...

我看我直接買新的好了也比較安全
鋰電還是不要隨便玩免得爆炸
感謝大大的建議@@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復
原來電動車是鉛酸電池不是鋰電
當初買玩具車時老闆說是鋰電
想說玩具車的電池都是鋰電了
那可以像堆高機電池一樣補充蒸餾水試試嗎?

网友B:
大大.我只是說.您說的那顆湯淺電池印象中是硫酸電池.如果是最近買的.確實有很多東西的電池是改用鋰電了.您最好把電池和充電器拍照給其他大大看看.畢竟鋰電池在現今各種小動力用品中是大宗了.而且.鋰電池和鉛酸電池的充電器可能不一樣.站中很多大大都是專研這行的內行人.可以給你正確的建議
基本上.您的電池無法蓄電+充電器可能損壞.還是建議你拍照上來讓其他大大給你建議.省的買一樣.其他不能配合.造成更深一步損壞.損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只是說.您說的那顆湯淺電池印象中是硫酸電池.如果是最近買的.確實有很多東西的電池是改用鋰電了.您 ...

蠻久之前買的了....新電池變壓器是跟廠商買的可以充電
只是不能插車充要拔起來用夾子接著充!!!

网友C:
不要為了省小錢,鑄成大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為了省小錢,鑄成大錯…

看了各位大大的建議
會再買一組新品交替使用
電池還是不要省....

网友D:
原電動車是鉛酸電池, 像堆高機電池一樣補充蒸餾水試,,
技術上是可以的

但實際會遇到  看不清楚 補充的水位高度  缺溢難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電動車是鉛酸電池, 像堆高機電池一樣補充蒸餾水試,,
技術上是可以的

感謝!我下班經過賣電池的再買水試

网友E:
我是用硫酸鎂加熱水 再用脈衝充電  1個週期通電3個週期關閉 最近修兩個 電瓶都花3天

网友F:
討論這多麼回覆....
都沒看到圖...

>>網路有查到鋰電池電解液這東西 不知道加了會不會復活
鋰電池電解液 應該是製造廠商在研究開發上用的,不是給使用者來弄的...

註: 如果我沒弄錯的話, 加水(電解液) 應該是鉛酸電池...
還是已經有新科技 鋰電池可以讓 使用者 加電解液...只是我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硫酸鎂加熱水 再用脈衝充電  1個週期通電3個週期關閉 最近修兩個 電瓶都花3天 ...

如果鉛酸電池老化是可以用此方法
但無法回復100%能有80%就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硫酸鎂加熱水 再用脈衝充電  1個週期通電3個週期關閉 最近修兩個 電瓶都花3天 ...

我加了電瓶補充液 結果充一下子就整個發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討論這多麼回覆....
都沒看到圖...

是這種電池然後撬開上蓋加了電瓶補充液到電極以上一點點 結果充個2小時就整個發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鉛酸電池老化是可以用此方法
但無法回復100%能有80%就不錯了

我充完更慘了.....所以又買一顆新的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