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電腦POWER附載測試器 電路構思請益

楼主(2020-07-24):
如題

小弟因為工作需求經常維修電腦,偶而會碰過異常斷電或重開,經過一番交互檢測之後才會發現是POWER的問題

手上有一般市面上常見的POWER測試器,但是這種測試器只能測試有無正確電壓,無法測試出加附載之後的情況

有爬文看過幾年前發過的文,想說我自己也來DIY一個,並手繪了一下電路。

https://bbs.pigoo.com/thread-35026-1-1.html

想請有經驗的前輩幫忙看看有無缺失或改進。

附載的部分 預計使用50W的大功率鋁殼電阻+散熱鰭片,外殼用報廢的電腦POWER+風扇散熱

設計2段式附載  24pin+8pinCPU

全附載  +12V :300W,+5V:60W,+3.3V:39W

12V的部分因為所耗功率比較大所以單迴路並聯2個電阻

网友:
趕快編輯改圖

网友:
我也有做一個很類似的,用來燒機、測試自家規格的電源供應器。

每一組電壓加一個電壓表會比較方便觀測,或是2個電壓表,一個固定觀測12V或5V,另一個切換看各組。

散熱風扇電源最好不要用待測電源來供應,以免待測電源有問題燒了風扇或是負載電阻。

网友:
建議用POWER測試器就好,POWER測試器有內建負載的,覺得不夠可以加燈泡當負載,您要做的不只沒有模擬實況,簡直是POWER殺手。

网友A:
這個...建議你買現成的!

限流電阻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建議你買現成的!

限流電阻也太小了

請問   你們指的現成的附載測試器是指這種嗎?

這個看起來附載也不大阿。

我會想DIY這個的原因是,POWER會出現測試器數字是正常,也能開機(BIOS),

但是主機一進系統開始加大用電的時候就會重開或斷電,所以我才設計成大約350W電源供應器正常的附載

我附載上的電阻 是用線上歐姆計算機算出來的,W數是大約採350W的POWER的各線功率

而且,有做開關,可切1/2附載使用。

网友:
如果指示燈用紅色LED,這LED的限流電阻太小,導致電流過大燒毀LED(依廠牌型號不同),使用20mA就很亮,計算公式如下:
(Vin - Vf) / I = R ,例如 3.3V 指示燈 LED 的限流電阻 = (3.3 - 2) / 0.02 = 65 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