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豪山牌瓦斯爐SK-2059點不著火

楼主(2020-07-25):
  這幾天瓦斯爐火點不著,觀察旋鈕壓下左轉時聽不見瓦斯 "斯..斯~"聲,
我們家是用桶裝瓦斯,一桶瓦斯連接熱水器和瓦斯爐共用,熱水器正常沒問題,
發現只要火點不著時,先開熱水器點著火之後馬上關掉,這時再來開瓦斯爐就可正常點著,
但第二天同樣問題會再發生,有在懷疑是瓦斯調節器的問題但無法確定

請問各位先進,這是哪裡故障? 如何判定?

网友A:
瓦斯爐這段管路沒瓦斯,正常是 使用完時 先關爐具開關 再關瓦斯桶開關。

確保 管路到瓦斯爐 這段管路有瓦斯 。下次使用時才不用排空氣 等瓦斯氣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斯爐這段管路沒瓦斯,正常是 使用完時 先關爐具開關 再關瓦斯桶開關。

確保 管路到瓦斯爐 這段管路有瓦斯 ...

不太懂大大的意思?

瓦斯桶平常若不關,不是一樣管路隨時都有瓦斯嗎?

我平常瓦斯桶是不關的,也不會先關瓦斯桶等瓦斯燃燒完再關瓦斯爐
所以應該不會有跑空氣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大大的意思?

瓦斯桶平常若不關,不是一樣管路隨時都有瓦斯嗎?

平常瓦斯桶是不關...那瓦斯存量表指示是否正常 ?

有的瓦斯調整器有安全設計 漏氣保護 自動關閉瓦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瓦斯桶是不關...那瓦斯存量表指示是否正常 ?

有的瓦斯調整器有安全設計 漏氣保護 自動關閉瓦斯。 ...

指示都正常
我的瓦斯調整器是有漏氣保護,但應該沒有漏氣,熱水器是正常的

  我對瓦斯調整器不是很了解,平常設備不開啟時瓦斯調整器是否會將瓦斯自動關閉?
就像加壓馬達一樣,水沒有流動馬達就不啟動,如果是這樣,是否有可能因為瓦斯調整器
壓力值跑掉,因為瓦斯爐本身瓦斯流量不大,因此開瓦斯爐時瓦斯調整器測不到瓦斯爐有開啟,
所以不送瓦斯,必須利用瓦斯用量大的熱水器先開啟來啟動瓦斯調整器打開瓦斯?
這是我的猜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都正常
我的瓦斯調整器是有漏氣保護,但應該沒有漏氣,熱水器是正常的

試試"紅色地方用鋼刷一刷",
感應針積碳過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示都正常
我的瓦斯調整器是有漏氣保護,但應該沒有漏氣,熱水器是正常的

瓦斯整調器上印著 過放(漏氣)自動關閉調整器

您啟動熱水器 有再次按壓瓦斯整調器上的 RESET 紐 嗎 ?

网友:
丙種技術士表示:不會。

那就用猜的吧,會不會是瓦斯噴嘴,有所阻塞?

网友:
近代瓦斯爐嘴中有加裝熄火安全開關
(熱電偶偵檢頭+電磁開關)
若這兩者有問題會鎖瓦斯不出氣,參考查修看看

您的狀況
有可能電磁閥止氣橡皮出問題

熱電偵檢頭位置

電磁閥常見位置

各種偵檢組合元件示意圖

圖片出處:隨機網文擷取,若有冒犯請告知撤圖

隨機參考網文連結 :
瓦斯爐點不著,鬆手就熄火
瓦斯爐因安全裝置故障,可以打火,但一放開就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斯整調器上印著 過放(漏氣)自動關閉調整器

您啟動熱水器 有再次按壓瓦斯整調器上的 RESET 紐 嗎 ? ...

沒有按

  熱水器點著後,就馬上關閉,然後再去開瓦斯爐就可以正常點著
就算關掉瓦斯爐重新再開還是可正常點著,好像要長時間沒用,再開時就點不著了
究竟要多長時間沒測試過,只知道到了隔天要再開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按

  熱水器點著後,就馬上關閉,然後再去開瓦斯爐就可以正常點著

感覺問題在調整器,換一個試試看。

楼主:
因為熱水器點著後,再來開瓦斯爐就可一切正常,且重複開關多次也沒問題
直覺應該不是感應針或熱電偶出問題

這台瓦斯爐是去年買的,還算蠻新的,應該不會堵塞吧?

  還有一個現象,平常換瓦斯桶卸下瓦斯調整器,再重新裝上新的瓦斯桶
打開瓦斯閥時,都必須再押瓦斯調整器上的RESET 紐 瓦斯才會出來,
但發現現在只要打開瓦斯閥不必押RESET 紐瓦斯就會出來了,所以我才會
懷疑是否是瓦斯調整器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按

  熱水器點著後,就馬上關閉,然後再去開瓦斯爐就可以正常點著

那下次使用時先 , 按壓下點火開關  幾秒 排放空氣 ,等瓦斯氣來 再點火試試。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91002845709

有考慮瓦斯桶出來個三通在各接個調整器?新的瓦斯爐壓力都規定只能280 mmH2O(R280)

畢業服女孩大照片中有表頭應該R500?

网友B:
感覺瓦斯爐可能沒問題  因為不可能二邊的爐火裝置都同時壞

瓦斯調整器應該用R280  而不是R500
台灣家用的熱水器和瓦斯爐標準安裝都是要配R280調整器
我不知道你這個調整器是多少的  不過上面會有寫
調整器要用一分二的比較合適  就是有二個調整器分別接瓦斯熱水器及瓦斯爐

我猜想是瓦斯調整器的問題比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大大的意思?

瓦斯桶平常若不關,不是一樣管路隨時都有瓦斯嗎?

我平常瓦斯桶是不關的
建議要隨手關瓦斯桶,以免漏瓦斯的時候發生意外。

1.關桶後,隔天看指針是不是歸零?
是:漏瓦斯了。
不是:正常(管內還有瓦斯,且調節器入、出兩端壓力相等,不用壓RESET,開桶直接使用)

2.在點不著的狀態下開熱水器,看需要多久時間才能點著。
估計也要一段時間才能點著。(也就是你在這段時間無法點著瓦斯爐)

猜測可能原因1.管漏。2.熱水器在沒有作動下漏瓦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平常瓦斯桶是不關的
建議要隨手關瓦斯桶,以免漏瓦斯的時候發生意外。

關桶瓦斯還是會消失!瓦斯管有毛細孔!有一款五層綠色外皮號稱可以完全密封!但是很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關桶瓦斯還是會消失!瓦斯管有毛細孔!有一款五層綠色外皮號稱可以完全密封!但是很貴 ...

目前使用的是不鏽鋼瓦斯管,一天沒有開瓦斯爐,壓力表幾乎都不會降低。

同樣材質瓦斯管接熱水器,壓力表就會降到0。(設備都使用超過10年了,就隨手關桶,沒有特別去查漏)

不鏽鋼瓦斯管沒有特別挑選,就一般材料行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使用的是不鏽鋼瓦斯管,一天沒有開瓦斯爐,壓力表幾乎都不會降低。

同樣材質瓦斯管接熱水器,壓力表 ...

有些人會覺得瓦斯爐下的櫥櫃有瓦斯味!都是殘留在管內的硫化物累積多了從毛細孔散發出來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464252996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瓦斯爐可能沒問題  因為不可能二邊的爐火裝置都同時壞

瓦斯調整器應該用R280  而不是R500

我也是這麼認為
確實兩邊爐火都有同樣狀況

楼主:
錶頭黑色線是我早上10:00出門時劃的,我將瓦斯桶閥門關閉,
晚上21:00回到家,11個鐘頭指針有下降一些,這樣應該有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都正常
我的瓦斯調整器是有漏氣保護,但應該沒有漏氣,熱水器是正常的

(發現只要火點不著時,先開熱水器點著火之後馬上關掉,這時再來開瓦斯爐就可正常點著,
但第二天同樣問題會再發生,)

所以瓦斯爐正常的,
可能買一個表準型瓦斯調整器使用,
調整器有安全使用期限,正常使用2年需更換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7622969454

网友:
瓦斯調整器壞了。

楼主:
決定換掉瓦斯調整器,還有瓦斯管線
結果如何到時再告訴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決定換掉瓦斯調整器,還有瓦斯管線
結果如何到時再告訴大家

瓦斯爐點火安全裝置的銅線斷了.
所以壓下去點火 瓦斯不會導通

補充內容 (2020-7-27 05:02 PM):
往上詳細看后 , 發現應該不是我說的銅線斷了 …………^^"

网友:
這幾天瓦斯爐火點不著,觀察旋鈕壓下左轉時聽不見瓦斯 "斯..斯~"聲,

這句話是重點,正常瓦斯爐旋鈕壓下左轉應該會有小股瓦斯可以從旁通路繞過主瓦斯安全閥,不然點燃母火的瓦斯從哪裡來,小弟懷疑瓦斯爐主控制閥掛了,保固內快點叫製造或經銷商處理,不然換這個的單價會讓你考慮買台新的

https://blog.xuite.net/byher/twb ... 8%E6%AA%A2%E4%BF%AE

請您參考這裡,不過這是過保了才這樣搞

网友:
懷疑有漏氣可以用洗碗精加水攪拌來捉漏  看有無起泡
另外還有一種捉瓦斯微小洩漏的的捉漏劑
但原則上用洗碗精捉漏就可以了

以前我有買過台灣某大廠的調整器二個
一個用不到半年調整器本身就有三處漏氣
一個用一年後都還正常沒漏氣
還好我二桶瓦斯桶放在戶外
不是放廚房內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後來這間大廠被調查局捉到某項瓦斯器材
一半是用標準的材質制造
一半是用不合格的材質制造
二種混在一起魚目混珠賣給消費者
最後負責人還被法院判刑
但現在這間大廠還是一樣在生產販賣
網路上可以查到這個新聞

瓦斯器材是攸關人命的東西
大家使用上真的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