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流損…求解

楼主(2020-07-25):
感覺渦流損放在這區問比較適當,若放錯區再麻煩通知我

變壓器的損失有鐵損跟銅損
其中鐵損又包含
1.渦流
2.磁滯損
3.雜散損

磁芯的渦流損,原型公式是Pe=Ke*f^2*Bm^2*t^2(W/m^3)

Ke:材料的渦流常數
f:頻率(hz)
t:鐵心厚度(m)
Bm:最大磁通密度(wb/m^2)

磁滯損原型公式是
Ph=Kh*f*Bm^x

Kh:材料的磁滯常數
f:頻率(hz)
Bm:最大磁通密度(wb/m^2)
x:司坦麥滋常數,x=1.5~2.5

以上可知
渦流損跟頻率的平方成正比
也跟磁通密度的平方成正比
也跟厚度的平方成正比

磁滯損則跟頻率成正比
也跟磁通密度的x次方成正比

但我在看一題題目,它是這麽問的
Q:
交流電機使用在220v,60hz時,渦流損為200W,現將此交流機使用在220v,50hz時,其渦流損為多少?
(a)500w
(b)400w
(c)300w
(d)200w

答案是(d)
嗯…………為什麼……為什麼是d?…頻率不是改變了嗎?
雖然上面公式是變壓器,但交流機應該也適用不是嗎

网友:
電壓不變, 頻率改變不影響渦流損

樓主寫道 "以上可知 渦流損跟頻率的平方成正比",
這是要有一個很大前題的存在, 磁通密度Bm 及 厚度t 需為固定值...

把渦流損公式中 Bm 與 V 及 f 的關係代入就可知道

這應該是高中物理課程, 演算看看吧...

网友:
Bm 不是常數   是一個計算出的變數 內藏了 V / f

网友A:
這實在太深奧了!!
我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實在太深奧了!!
我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實在太深奧了!!
我真的看不懂啊!!

Me too!!

我開始懷疑高中有上物理課這件事
其實是我的幻想 {n_0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實在太深奧了!!
我真的看不懂啊!!

我要加1,完全看不懂

楼主:
這麼一說讓我想到
60hz的變壓器接50hz時,要降壓為原本的5/6電壓
好像有那麼一些了解了

网友:
可以講中文嗎?

課本丟了
我懷疑高中時沒有上到物理課

网友:
電壓不變時,頻率改變將不影響渦流損

网友B:
B : 磁通密度     (wb/m^2)
裡面的 韋伯 wb   = V * S  = V / f    ; V電壓 S秒  f 頻率

原型公式是Pe=Ke*f^2*Bm^2*t^2(W/m^3)

Bm^2 裡其中 wb^2 = (V / f)^2 = V^2 / f^2

原型公式分子f^2  與 Bm^2 分母  /f^2 抵銷了
也就是說 f  分子分母抵消 ===>  與頻率無關

這個式裡雖有 f^2  卻被B隱藏的定義 wb = V/f 分母抵消
不明其物理定義  死背公式  會想不通

細節物理定義請翻課本 或許維基也有
關鍵字: 磁通密度 特斯拉 韋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 磁通密度     (wb/m^2)
裡面的 韋伯 wb   = V * S  = V / f    ; V電壓 S秒  f 頻率

感謝S大公式講解

网友:
我比較希望 你真的去看看   磁通密度 特斯拉 韋伯
他們的物理定義是怎來的
才去了解這題目背後意義

不然會變成背題庫  短期小考有用看似捷徑
口訣繁多之後  會背不完然後忘光光
然後跟不上學習摧毀自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