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矽品質及其他電子元件如何判斷品質?

楼主(2020-07-26):
網路買了同規格可控矽,賣家說高品質50,一般的20,外觀除了看不懂的logo及數字實在看不出差異,大家怎麼判斷品質?

一顆50

一顆20

网友:
選擇好的賣家~~
ex: 學姐

网友:
樓上的建議,選擇好賣家是好方法,不然問賣家20低品質跟50高品質的性能差別在那裡,或是兩顆買回家自己測試,觸發靈敏度,耐壓,導通後內阻,最大承受電流 。

假如是廠商的正規品,特性有些差異,應該都沒問題,怕是非正規品(我不能確定20元就是非正規品),廠商生產過程檢驗沒通過的瑕疵品,瑕疵品要當廢鐵標售賣出,被廢鐵商買回來,重新整理後售出,廠商會先用機器攪過後當廢鐵賣,聽說廢鐵商會賄賂操作機器的人,不要攪到完全不能用,早期加工出口區有大量這種瑕疵品的二極體、電晶體、TRAIC  、SCR .....流出市面,壽命會有影響。

网友:
純討論
左邊看起來像ST logo比較像真品,右邊刻意改的不像又像.中間下面是網路隨便找的圖.

查了一下ST DATA Sheet,零件標示看起來左圖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