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求台北市信義區修冷氣~

楼主(2020-07-27):
請問有沒有台北市的冷氣維修專家~
租屋處的客廳冷氣突然不冷了,然後沒多久變成啟動就跳電了。房東太太叫我自己找人修這台老爺機~~~

稜威福的

這是另外一台機器,在100公尺外,聽說30年的機器,我媽上星期吹一吹也是跳電了。

网友A:
冷氣好像用很久才會壞,所以遇上故障有時候就換新也很常見.....

前一陣子我家的冷氣壞了,二十年的老機器了.....

就找人來修.........我對冷氣不了解,所以也不知道可能故障的地方.

那老師傅來修,我就在旁邊看......我只有看,沒有問問題....

就看他拿了一個零件去換,換上就修好了.

後來我上網查...查到那東西叫[壓縮機過載保護器].....瞄一眼就逮出來了.

冷氣用久壞了就二個地方先看看......一個是啟動電容,另一個就是壓縮機過載保護器........

這對你不難的........只是對冷氣動手好像比較麻煩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54571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氣好像用很久才會壞,所以遇上故障有時候就換新也很常見.....

前一陣子我家的冷氣壞了,二十年的老機器了. ...

其實~~~~
我怕交流電~~
哈哈哈哈~

网友:
單獨給室外機的風扇上電看轉不轉, 舊型分體機, 室外機的風扇或許是用電磁接觸器的供電的, 不轉不散熱就會迫使壓縮機跳停, 換個電容試試看, 好幾年前處理過一台.

另外一台是室內機10K感溫電阻故障, 開路了, 也會迫使壓縮機跳停.

网友B:
自己用的 換變頻冷氣吧 . 夏天省電費 50%以上.

租屋處的直接跟房東說 修冷氣的說 壓縮機壞了 修理要1.2萬 建議換新機 0.0

网友C:
是電源開關直接跳掉,還是壓縮機跳掉毛病原因都不同,要説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電源開關直接跳掉,還是壓縮機跳掉毛病原因都不同,要説清楚

現在是電源箱的Breaker跳了。兩台都是跳這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我怕交流電~~
哈哈哈哈~

交流電我不怕(220以下)
高壓直流電才恐怖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 換變頻冷氣吧 . 夏天省電費 50%以上.

租屋處的直接跟房東說 修冷氣的說 壓縮機壞了 修理要1.2萬 ...

這招好用  換新的又省電

网友D:
多年前房間窗型冷氣故障,無法開機
網路找一家來修理,看一看說有換零件也要灌冷氣3000包修好,好像蠻合理的,天氣又熱就修了
修好之後好爽,睡了一晚好覺

結果隔天就不冷了,要會過來看,然後幾次都說沒空
最後牠電話居然手機就停話了......
從此有電器故障我不會的一律找原廠

賺這種缺德錢,不知現在是否還活在世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房間窗型冷氣故障,無法開機
網路找一家來修理,看一看說有換零件也要灌冷氣3000包修好,好像蠻合理 ...

一般要測漏 再重灌 ~
如果只是 重灌 看漏的情形 ~
有可能一天就不行了~
有時知道漏 但可能無法 補  (看漏的位置)
直接說 3千包 , 有太多不確定性~

前幾天我才下了我4F的冷氣 ~ (40KG)
排水不良 ~
找我哥來一起才有辦法 ~
一個人下不了~ (我太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電源箱的Breaker跳了。兩台都是跳這個了。

一開就跳Breaker 就有可能短路了~要注意電擊
斷電後開箱找燒毀的零件~馬達~壓縮機~先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電源箱的Breaker跳了。兩台都是跳這個了。

壓縮機常時間運轉沒休息,加上使用者溫度設定沒概念,導致壓縮機處於常運轉狀態,然而縮缸,電流異常,開關保護跳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電源箱的Breaker跳了。兩台都是跳這個了。

會不會是因為老房子,breaker老化,實際上壞的是breaker,用個勾錶確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房間窗型冷氣故障,無法開機
網路找一家來修理,看一看說有換零件也要灌冷氣3000包修好,好像蠻合理 ...

不會消失,
繼續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房間窗型冷氣故障,無法開機
網路找一家來修理,看一看說有換零件也要灌冷氣3000包修好,好像蠻合理 ...

表示 他能做的都做了 還有問題.他應該處理不了. 所以不敢接電話 0.0

我之前也是花了 1000灌冷媒 用了2個月 又不冷了... 後來又找人修 花 7000換二手室外機...

過2年又掛了 .后直接換新機 比較省心 0.0

网友:
先找人來洗冷氣先,看圖好像很久沒洗了,只是夏天時很難找師傅處理,打電話預約要等好多好多天。

六月份剛處理好家中一台分離式,症狀也是不冷不知是冷媒還是機件問題,先內外洗乾淨再說,雖然我自己會拆會清洗還是花三千元讓專業的來洗比較省事,兩個師傅也搞了半天三四小時要是讓我自己一個人搞一整天也不見得能搞定。
洗冷氣要先去買專用的粉紅色清洗劑(只有大罐裝也不便宜),要有抽水幫浦與水管水桶,爬高爬低要馬椅,大塊塑膠布與寬膠帶,年紀大了不小心扭到傷到看中醫也要錢。

洗乾淨後冷氣就會冷了,溫度設定為最低此時出風口溫度可以達到十幾度了,只要出風口溫度有比室內溫度低個幾度就算正常了,但要溫度夠低就要看整體的熱轉換效率了。

修冷氣拿個三四千元很正常且很快就能完工,洗冷氣相對難賺的多,聰明的消費者應該要知道這其中的差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要測漏 再重灌 ~
如果只是 重灌 看漏的情形 ~
有可能一天就不行了~

窗型冷氣真的重,以前自己裝過兩台
三個人抬還是重的要命,我也是弱,這種寧願還是花點錢給專業的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 他能做的都做了 還有問題.他應該處理不了. 所以不敢接電話 0.0

我之前也是花了 1000灌冷媒 用了2個 ...

這十年來家裡冷氣故障要汰換,我大多找二手冷氣行來裝,有些年份高的不耐用又耗電

現在冷氣大多有七年全機,十年壓縮機保固
再故障我寧願買新機,起碼可以安心用個7-10年,算算也不會比較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窗型冷氣真的重,以前自己裝過兩台
三個人抬還是重的要命,我也是弱,這種寧願還是花點錢給專業的來 ...

看噸數 ~ 那個銘板上有寫~

如果 40KG 2個人 一人 20KG 還好~

主要是 重量 都集中在 壓縮機 ~ (85%~90%)

人多也不好搬運~

最好有 台 可以 昇降的 平台 (油壓)  就很好辦事~

一個人就可以搞定~

楼主:
下午突然想到,一個朋友好像是在做冷氣的,馬上 line 了他,家裏那台箱型的就直接換掉,租屋處那台明天他來後再由他出面與房東太太聯絡,當然換新的是最佳的想法了喔。

結案子~~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午突然想到,一個朋友好像是在做冷氣的,馬上 line 了他,家裏那台箱型的就直接換掉,租屋處那台明天他來 ...

補個經驗給大大,
小弟前年遇到的是老闆住家的日立落地型冷氣也是跳機,
找師傅來查半天,
一開始說缺相,
結果是室外機散熱風扇風化斷一個葉片,
散熱不良跳機.

网友:
網紅大叔
自修36歲的窗型冷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jrUlOvjHI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補個經驗給大大,
小弟前年遇到的是老闆住家的日立落地型冷氣也是跳機,
找師傅來查半天,

冷氣故障不打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Tkqe3lX0

网友:
你如果住在南部我就可幫你介紹電器行,我有幾個朋友開電器行的,他們會修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