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ac cd p1440r左聲道無聲

楼主(2020-07-27):
teac cd p1440r
請教學長們,該如何查修
小弟外接了一條線到線頭就出聲了
rca座容易壞嗎?
這台cdp多災多難不出盤,不讀取
剛換完讀取頭,發現齒輪柱斷裂
老機也找不到零件,只能固定住
讀取ok了,左聲道卻又不出聲

補充內容 (2020-8-28 04:49 PM):
ㄚ三哥學長真的感激您,照您教的方式
此機已完修。

网友A:
如果直接從RCA公頭接線到母座有聲音,有可能是母座接觸點氧化,公座插上,從另一頭的插頭量一下與母座的電阻看看,應該是無限大(沒導通沒聲音)。

這問題很好解決,母座換掉公座插頭線換一條應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從RCA公頭接線到母座有聲音,有可能是母座接觸點氧化,公座插上,從另一頭的插頭量一下與母座的電 ...

除了氧化也有可能接頭斷了

网友:
這種RCA母座很便宜,換一個看看

楼主:
謝謝學長指導
在請教學長這個cd座的名稱
齒輪柱斷裂,想找看看有沒有
這個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學長指導
在請教學長這個cd座的名稱
齒輪柱斷裂,想找看看有沒有

回收場報廢的DVD播放機很多,裡面的光碟機大多構造都類似,努力找找應該是有。

楼主:
謝謝學長回應,機子舊到連rca頭光華都沒有,現在都新型的,我的很舊了,只能拿新的來改了或拆舊的來改,順便換換電容,網路上查詢這台好像是cec ,oem給teac的,各國型號又不同但外型相同,可能cd座也一樣吧,冷門機也不高級可能要碰碰運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學長指導
在請教學長這個cd座的名稱
齒輪柱斷裂,想找看看有沒有

好機器, 看是不是這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61218694223

楼主:
謝謝學長,雷射頭是好的,是rca一邊無聲
現以用飛線接op旁電容暫時解決,主要的是進出盤
無解,冷門機台灣不好找,最近想入手飛利浦cd480跟482都是故障機,想賭看看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學長,雷射頭是好的,是rca一邊無聲
現以用飛線接op旁電容暫時解決,主要的是進出盤
無解,冷門機台灣 ...

比對一下看是不是這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03298344583

楼主:
謝謝學長,等我拆下來給你看,你就明瞭了。

网友:
圓圈內實在找不到料件更換.看其形狀是有底的.樓主有沒有考慮將其灌滿AB膠固化.看其高度可以灌滿格子+上部.填滿形成一個平面(能滿到平面最好).相片看不太清楚.如果沒缺齒.只是幅柱斷裂.可以灌看看.低速動作的可以灌滿每格固化就行

楼主:
齒輪中心柱已斷,現用螺絲鎖,但是還是無法出盤,齒輪不知有沒有傷到,或是馬達無力。

楼主:
這兩天拜訪了兩位老前輩,以前應該都是在中華商場開過店,沒明說就不多問了,一位在三重,機器堆到沒路走,也無法去找(因為沒路進去@@),他說有拆到在通知我,另一位在民生社區75歲了,應該是收藏家(應該也開過店)也是堆了一堆機器,目測十幾cd應該都是放到壞掉,年紀大了無法整理,叫我全收,我跟他說我只是個小小玩家,不是賣家,我吃不下來,我暫時買了一台ONKYO 7310跟teac p3100,兩台皮帶都黏住斷裂,雷射頭跳針嚴重,已叫新品來換,舊頭清潔劑泡水清洗,晚點再來看看是否有用,本想多收480跟482,現場測試不出盤,裡面都有片子但是不讀取,又怕四號頭太貴了,再想想吧!

网友:
   看13樓相片.除了斷了這個齒輪柱.連接皮帶的齒輪也是用鎖的嗎?.比照中間那2個齒輪中心.再對照你用的螺絲頭.恐怕你用的螺絲太粗了.除非齒輪你有用鑽頭擴孔.或是這本來就是大孔的.你可以試試看.連接皮帶的.先把皮帶拆掉.用手撥動.能輕鬆轉動才行.另外.13樓中間相片.拆掉的齒輪柱底.不是平的.轉動時候可能不平均.再加你螺絲是否鎖的鉛直?
    建議你.用螺絲鎖上做中柱.應該是十字頭在底下.出齒輪面鎖緊螺母.造成鉛直.上華司.放齒輪.華司.最上面雙螺母互鎖緊.不要讓螺母碰到齒輪造成阻力.組合完成.皮帶先不要上.用手轉到要能輕鬆轉動.上皮帶.用手轉動馬達皮帶帶動輪.其他3個齒輪能正常跟著轉動才行.....但是很怕高度不夠這樣做.
    說真的.我看不出你鎖的螺絲是哪種.如果是尖牙螺絲釘..........絕對是不行的.做中柱不能用螺絲釘.鎖鉛直機會不大.
    碰到齒輪孔較大.有些人還會鎖螺絲用小.套白鐵管.再上齒輪.增加轉動輕鬆度.鎖螺母螺絲最好用公制這種細牙的.減少齒輪跟螺絲的阻力.這是低速轉動勉強用.最正常應該是套管或是套軸承才對.
    不管是鑽孔鎖螺母螺絲.還是尖牙螺絲釘.都要鉛直.再來減少螺絲跟齒輪的摩擦.沒鑽台很難鑽鉛直或是鎖鉛直.反正鎖上後做測試就對了.一定要轉動馬達帶動輪時候.其他3個齒輪能輕鬆跟著轉.出現不跟著轉或是皮帶打滑.再不考慮齒輪跟中柱摩擦力情形.問題一個是沒鉛直.一個是皮帶該換了

楼主:
謝謝學長指導,皮帶是新的,這台原廠齒輪都是用螺絲鎖住的,diy真的是樂趣,但是卡關也煩惱啊!
我會試看看學長說的用螺絲當中柱,有可能我下面鎖歪了,再請教學長一般進出馬達幾v,我量測才4v。

楼主:
清洗雷射頭有用哦
原版讀取都正常,燒錄的偶爾跳一下
新買的雷射頭就當備用囉!

楼主:
我是不是瘋了,我只要480跟482
結果全塞給我,版大抱歉,家裡太小了沒辦法橫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瘋了,我只要480跟482
結果全塞給我,版大抱歉,家裡太小了沒辦法橫拍。

嘿嘿有要賣嗎? 搓手 {n_059:}

网友A:
是不是光碟片無法退出?用手動轉齒輪至光碟片定位,可以讀取,然後將壓光碟片的上座兩邊的定螺絲拿掉,因為光碟片軸中間有磁力,會吸住上座,而且上座會稍微浮起,並不會影響轉動,要換碟片直接拿起上座,就可以更換,只是要關機後再開機他才會讀取。以前我馬達皮帶鬆到無法帶動齒輪也是這樣用。

楼主:
這幾天拆機測試,philips齒輪組都脆化了,皮帶硬化,讀取沒問題,就是有個怪問題,音源線一插讀取就停止了,拔掉又能讀取,請教學長有碰過這樣的問題嗎?
暫時準備先把電容都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光碟片無法退出?用手動轉齒輪至光碟片定位,可以讀取,然後將壓光碟片的上座兩邊的定螺絲拿掉,因為 ...

謝謝學長指導教學,我試看看,在跟您報告結果。

楼主:
其他機種,問題也不少,小弟再慢慢分享問題所在,在請教各位學長如何解決,真的收太多了,被老婆駡翻了,可是便宜到爆,不收對不起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機種,問題也不少,小弟再慢慢分享問題所在,在請教各位學長如何解決,真的收太多了,被老婆駡翻了,可 ...

我也是看到便宜又喜歡的東西,雖然多了但也會收~目前拿得到的,我還有兩台5.1AMP放好久了,還沒空玩~拿不到的…就堆太深了,暫時是動不了

楼主:
這幾台算是好運,小弟就只用文字表達,幾乎都是雷射頭跟皮帶問題,面板顯示螢幕脫焊不亮及按鍵有些無作用,都已完修,只有飛利浦751軸向電容換掉,用便宜的台灣電容還少買一顆沒換到@@,只是雷射頭(1600)跟齒輪(250)不便宜,算是這幾台內花最多錢,sony那台應該改過主濾波電容既然用到10000uf/16v是否原廠真用那麼大(不知),我給他降到4700uf/25v,還好沒狀況,其他幾台問題就蠻多的,有些都不知幾修了,還有兩台齒輪應該也找不到了,其他機種沒示波器真的瞎子摸象,可是又不想投資,兩難啊!
就先這樣。

楼主:
再請教學長們,其他機種問題是要另開主題,還是在這詢問就好。

楼主(2020-08-28):
ㄚ三哥學長,fshtnm學長感激您們,照您教的方式,此機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