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關於 D8749 的電路

楼主(2020-07-27):
目前的狀況是這板子只要接上電路圖左上方 pc(外接電腦) ,pc 就無法開機,隔開pc 跟這電路的連結, pc 就可以正常開機,有試著重新燒錄D8749後更換上,更換G1 6MHZ石英晶體,還是無法解決,取下 C1.c2.c3.c4.c5 測量均正常,這板子TP4 4.6vdc,而pc上的電壓是 5.04vdc.因為這pc的電源無法微調,會是電源的問題嗎?

网友:
接pc是如何連接的?透過那種port?接線對應如何?是否有透過轉接介面?

D8749是工作在5V,以5%誤差來說,4.75V~5.25V都算正常,4.6V感覺偏低,先把這邊調整成標準5V再看看。

另一個導致PC無法開機的可能因素是地迴路,也可以朝這方向找找看。

楼主:
謝謝回覆,pc 是直接透過 ps2 鍵盤接頭連結,沒有轉接卡,我有試過將 R1 短路,TP4 電壓可以到 4.8vdc 不過還是一樣 pc 無法開機,目前打算試試將 pc送來的正負電切斷,另外供應給這板子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pc 是直接透過 ps2 鍵盤接頭連結,沒有轉接卡,我有試過將 R1 短路,TP4 電壓可以到 4.8vdc 不過還是 ...

回覆特定文章請按該回文下方「回復」,這樣被回覆的人才會收到通知。

PS2鍵盤接頭時序不對是有這個可能,D8749這邊電源是從那裏供應的?

网友B:
R1 不可短路~
第1腳不要連到電腦去~或加個diode檔一下高低壓對接。

网友C:
確定 PS2 是正規的接法, 還是人家特別設計只用 PS2 的插座和插頭而已, 你的圖線的序號不對應 PS2 PORT, 4 = VCC 還是 短路了 GND ?
舉個例, 俺曾經用六芯電話線和 RJ11頭, 用作5 線 MICRO USB 連接, 就這個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覆特定文章請按該回文下方「回復」,這樣被回覆的人才會收到通知。

PS2鍵盤接頭時序不對是有這個可能 ...

好的,感謝提醒,ps2 我再來查一下是不是標準接法,D8749就是由 ps2 供壓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 不可短路~
第1腳不要連到電腦去~或加個diode檔一下高低壓對接。

好的,我試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 PS2 是正規的接法, 還是人家特別設計只用 PS2 的插座和插頭而已, 你的圖線的序號不對應 PS2 PORT, 4 = ...

感謝,ps2 我查一下是否是正規接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 PS2 是正規的接法, 還是人家特別設計只用 PS2 的插座和插頭而已, 你的圖線的序號不對應 PS2 PORT, 4 = ...

查過了,ps2是正規接法,電路圖的編號不需理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覆特定文章請按該回文下方「回復」,這樣被回覆的人才會收到通知。

PS2鍵盤接頭時序不對是有這個可能 ...

查過了,ps2是正規接法,電路圖的編號不需理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 不可短路~
第1腳不要連到電腦去~或加個diode檔一下高低壓對接。

你好,第一腳直接空接後確實可以開機了,但是開機後電路圖下方的操作面板也失去作用,請問這是要把 pin1直接接到 pin37嗎?謝謝

网友D:
如果 供電/GND 沒問題
下一步
檢視 V3 V4  那兩個BAV70 (或是1N4148 之類) 二極體,是不是漏電?
它們對應到 X3的 #2 #3 腳,看來是將 此電路仿 ps2 鍵盤信號發送CLOCK腳及DATA腳。

以前 PS2 鍵盤 故障時 , 除了開機報故障偵測無鍵盤,
也有不開機的情況。

网友E:
如果這板子的供電由PC端供應
或者這板子不要供電
有這樣試過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提醒,ps2 我再來查一下是不是標準接法,D8749就是由 ps2 供壓的,謝謝 ...

如果D8749這邊是由PS2接頭供電的,也就是跟PC使用同一個電源,那就排除地迴路問題。

LCD先拔除掉,排除LCD耗電問題,看是否能開機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s2 我查一下是否是正規接法,謝謝

PS2 除了VCC,GND,是有clock,data跟protocol的...
一般來說PS2必需要正確initial才能使用(正常的PS2 device,斷線要重開機才行)

量量看,有沒有clock,data訊號...

\http://www.burtonsys.com/ps2_chapwesk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這板子的供電由PC端供應
或者這板子不要供電
有這樣試過嗎?

請問是將這板子跟pc的電源切斷但保留 X3 的2.3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供電/GND 沒問題
下一步
檢視 V3 V4  那兩個BAV70 (或是1N4148 之類) 二極體,是不是漏電?

太感謝了,這是個重要的訊息,可能是像你說的那樣,偵測不到鍵盤所以不開機,v3.v4 反接的用意不知道是什麼?看起來不像限流或是保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8749這邊是由PS2接頭供電的,也就是跟PC使用同一個電源,那就排除地迴路問題。

LCD先拔除掉,排除L ...

感謝回覆,這個有試過了,只接 pc 的ps2 線,其他都不接,也無法開機,不過有試一下 jojoling 大的建議,空接D8749 pin1後就可以開機,但是開機完成後 x1 的鍵盤也沒功能了.

网友F:
重燒D8748是同一顆還是換一顆新的?

好奇問一下這是甚麼應用?

開機後PC端是不是有專用的軟體,還是這板子會送資料給P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燒D8748是同一顆還是換一顆新的?

好奇問一下這是甚麼應用?

重燒是換一顆,這電路是鍵盤電路,利用 pc 透過 D8749來重新定義自己的操作面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燒是換一顆,這電路是鍵盤電路,利用 pc 透過 D8749來重新定義自己的操作面板, ...

所謂的"就無法開機"PC是有畫面還是沒畫面?
印象中早期PS/2 Keyboard的單晶片就是D8748,而且PS2應該能提供足夠的電壓跟電流.

目前USB Keyboard已經非常普遍,BIOS在開機時通常不會因為PS2 KB沒插而不開機,就算是這原因,也會提示使用者偵測不到鍵盤.

建議交叉驗證,先將這特殊鍵盤插到另一台電腦,也拿一普通鍵盤插到這PC看看是誰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謂的"就無法開機"PC是有畫面還是沒畫面?
印象中早期PS/2 Keyboard的單晶片就是D8748,而且PS2應該能提供 ...

無法開機是沒畫面,有試過用一般鍵盤可以正常使用於這 pc,倒是反過來還沒試過,我先試試,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謝了,這是個重要的訊息,可能是像你說的那樣,偵測不到鍵盤所以不開機,v3.v4 反接的用意不知道是什麼? ...

v3.v4 反接的用意 :  ESD保護

       兩設備獨立區塊  供電/接地未通之前,
       有可能存在靜電場之類的電壓,就是江湖傳說的第一魔頭 ESD,
       若將兩設備互聯 信號/VCC/GND  透過接頭連接那一瞬間,電場壓差攻擊接頭裡的信號腳

       為此會將信號腳接一些二極體反接到 VCC / GND  做ESD保護,有上下全接 只接上 只接下 稽那 TVS ...
       典型例子:  CMOS IC電路 輸入端,
       你有空再搜一下 關鍵字:
                                          CMOS 輸入端 / ESD保護 /  TVS保護

       其他例如 顯示器的鍵盤PCB上 也有這類保護電路  因為人體靜電經手指傳向鍵盤

有時候遇上需要連接信號接頭會習慣存點心思
注意不同設備間 接地線先安排好
A接頭 連到  B座 時 , A接頭/座外前沿 多是接地屏蔽   頭座兩接地外殼先接觸 再伸入
總有例外 如RS232 總會有些不專業的  外殼前沿沒去接

養成習慣 請勿將A接頭裡信號PIN腳去撞B座殼接地屏蔽
就看一下 VGA端子,D-sub 15,最下排 12~15 是 DDC 與 H/V 信號
修顯示器的 總是會在此處PCB 上 看到其上的 二極體被ESD 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v4 反接的用意 :  ESD保護

       兩設備獨立區塊  供電/接地未通之前,

真的上了一課,這是學校學不到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v4 反接的用意 :  ESD保護

       兩設備獨立區塊  供電/接地未通之前,

你好,請教一下,V3,V4 在電路板是用3隻腳的零件,不知道是不是電晶體,如果先拆掉空接測試這樣可以嗎?之後在用二級體焊上,這電路板是 SMT 的零件.謝謝

网友:
如果會用示波器  可以看信號用 High Low  level  直接判別 有無問題

測試 BAV 70 需拆掉空接 ,
功夫好 可以只拆 Cathode , 功夫不行就 全拆
若拆壞了 就用 1N4148 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