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FLUKE 17B+ 嗶嗶檔疑問

楼主(2020-07-27):
最近升級了電表工具,買了這台也頗多人推薦的17B+
不過有的地方用很不習慣,不曉得大家的17B+也會這樣嗎?

以前用過的電表,嗶嗶檔,短路都會直接顯示可能0.3歐 0.4歐
可是這支每次都是從1.2歐慢慢下降到0.3歐,每次看到0.3歐都要等個幾秒
有點困擾,這是正常的嗎?可以調整嗎?
影片在此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k2/view?usp=sharing

网友A:
探棒磨一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棒磨一磨看看

這台是全新的,碳棒也有換過,還是一樣,覺得有點奇怪

网友B:
這很正常  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正常  保護作用

請問您手邊的17B+也是如此嗎?
如果這樣要量小歐姆的電阻不就有點困擾
例如0.3歐  1.5歐之類的,我就要等待幾秒數字沒有變動後才能確定

网友C:
我有台17B,bb檔短接數值會從大慢慢變小。影片中,感覺稍慢一些!

有空我錄一段給您參考~

有時候遇到有電容的對地阻值,就會切換指針電表量測上比較快一點。

网友D:
應該是正常現象...

個人理解: ...
BB檔 是"簡易"測試是否短路
作用:聽聲音判別是否"短路"照成的異常
(所顯示數值,參考就好)

你真的要知道阻值,請用電阻檔(不會BB叫的檔)...

剛剛拿出RD700來試了一下...
BB檔,探棒短路BB叫,會跳動,顯示002.0 (上下)
正常電阻檔.也會跳動,但都是零,最後 000.0 (也有出現過000.1)

网友:
測試貼圖編輯後留下有檔名的圖檔無法刪除

測試貼圖編輯後留下有檔名的圖檔無法刪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正常現象...

個人理解: ...

沒錯一般數字電表阻抗高量測電壓時比較準確
而量電阻當然是用歐姆(電阻)檔來量
BB檔 只是"簡易"測試是否短路(大約)比較快不需要看錶的數值
一般我都會數字電表和指針電表切換量測就看是要量測甚麼

看一下學姊賣的SANWA  CD800a 規格表的BB檔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正常現象...

個人理解: ...

我用電阻擋的話,一樣探棒短接,電阻顯示依舊是1.5慢慢下降到0.5,而不是一下子顯示0.5
目前聯繫原廠,原廠說幫我拿同型機試試看再回覆我

補充內容 (2020-8-5 09:35 PM):
客服說這個影片看起來算正常的,因為17B+是比較低階的,如果換到87系列就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17B,bb檔短接數值會從大慢慢變小。影片中,感覺稍慢一些!

有空我錄一段給您參考~

後來久了習慣了
但是有一個我還是覺得不太合用
像我用蜂鳴器檔去量個50歐姆的電阻,它也在那邊嗶嗶叫
我以為嗶嗶叫應該是各位數幾歐導通的意思,50歐也嗶讓我不太習慣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久了習慣了
但是有一個我還是覺得不太合用
像我用蜂鳴器檔去量個50歐姆的電阻,它也在那邊嗶嗶叫

我翻出使用手冊,BB檔『50 ohm』內會持續逼逼叫。

這是正常的,每個表的規範數值都有些微差異。

他會逼逼叫,還是可以依照量測阻值大小判斷是否短路?!不是嗎

若是小弟真的要確認是否短路,還是切換到歐姆檔位,實實在在的量測才是正解。

                                     ----  題外話  ----
如果真的不習慣,建議你使用『有BB檔的』指針式電表。

小弟還沒有FLUKE17B之前,都是使用指針式電表修power、量測電壓、短路開路。

真要說差別...我覺得量測對地電阻時,有電容的充電因素,導致數位電表讀值緩慢上升。

也可能是17B這表還不夠高檔 >_<

相較於 指針電表就沒有太大的影響,反應很快速。

附檔是我分別使用BB檔與電阻檔量測1ohm水泥電阻的過程,可以比對一下與你的電表有何差別?!

2.39 MB, 下載次數: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