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量測 捕蚊拍拍面電壓?

楼主(2020-07-28):
捕蚊拍的拍面電壓有上千伏,請問這樣的高壓要怎樣量測?用一般三用電表能量嗎?

這高壓是交流電還是直流電?

還是只能用手指量測 ,麻麻的 1000v,有點痛 1800v ,有點焦 超過 2300v

网友A:
可以量,直流450-600V,沒有上千,測量點需將開蓋,電網兩邊可測到電壓

网友:
有人量過電擊棒嗎?

网友:
用分壓電路

网友:
用高壓Probe,配合數位電表,就可量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量,直流450-600V,沒有上千,測量點需將開蓋,電網兩邊可測到電壓

大大,測量點需將開蓋是什麼意思?我都不敢用電錶直接量,怕電錶會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測量點需將開蓋是什麼意思?我都不敢用電錶直接量,怕電錶會壞

開蓋 意思 是要 拆開 測量~ (電蚊拍)

但我不認為需要去測量這個電壓~

捉隻 蚊子 等 昆蟲 電的死就好~

知道幾伏似乎没有那麼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開蓋 意思 是要 拆開 測量~ (電蚊拍)

但我不認為需要去測量這個電壓~

可是家裡很多壞的電蚊拍,很多就是只剩小火花,沒有「ㄆ一ㄚˋ 」的快感,所以就只好放著了,換過電容也一樣,不知如何確認為什麼不會「ㄆ一ㄚ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家裡很多壞的電蚊拍,很多就是只剩小火花,沒有「ㄆ一ㄚˋ 」的快感,所以就只好放著了,換過電容也 ...

我最近把家裡的電蚊拍電容升級233>473,發現音效有變大一點點。也有買了563,683,104但感覺沒太大差異。
但實際上如果電蚊拍是採4倍壓的效果就很強,自己也有一把3倍壓的感覺就弱爆了即使上了563。
還有就是我也有幾把安寶9002改成充電式18650直接上4.2v在加一個充電模組,那暴擊聲音太過強悍,最終用降壓到3.5v左右,提升了一些威力效果。
你的問題感覺是電池或許有不良或電壓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家裡很多壞的電蚊拍,很多就是只剩小火花,沒有「ㄆ一ㄚˋ 」的快感,所以就只好放著了,換過電容也 ...

漏電了,電蚊拍的網拍洗一下, 關燈時看一下跳火就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家裡很多壞的電蚊拍,很多就是只剩小火花,沒有「ㄆ一ㄚˋ 」的快感,所以就只好放著了,換過電容也 ...

這就 表示 有問題~
全電路 檢查一下~
不難 找出 問題點~

(所以說 測電蚊拍 的電壓 似乎 没必要性)

网友D:
電蚊拍的輸出電壓壹般都在2000伏以上,有2500伏直流電壓檔的指針式三用表可以測量,如果沒有2500伏檔位,用直流1000伏檔也可以估測,指針會打到底,註意不要測量時間太久!最後建議不要用數字式萬用表測量,否則極易損壞!!!

网友:
電表可以串接大電阻擴充量程,正規的方式是使用高壓探棒,克難方式是自己外接電阻

應該要使用高壓電阻,如果沒有,請使用較大顆(較大瓦數的,體積較大,端點距離也較遠)的電阻,電阻兩端才可以有較高的絕緣電壓,減少跳電機會。

該留意絕緣的地方請留意,不要觸電或短路了。

以下是我實際測試現用電蚊拍電壓的示意圖,所標電壓為實際測試與計算結果,使用 80MΩ (20MΩ 2W 電阻四顆) 只是因為手頭現有,如果你用 90MΩ 則讀數乘 10 倍就是待測電壓值了

高電壓量測

高電壓量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蚊拍的輸出電壓壹般都在2000伏以上,有2500伏直流電壓檔的指針式三用表可以測量,如果沒有2500伏檔位,用 ...

掛過數字三用表 +1 ,
不記得是量瓦斯點火器還是電蚊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