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48-DC12V 電源轉換器請教

楼主(2020-07-28):
原由:想說電動自行車48V,有很多現行汽機車零件.設備無法通用,如果能轉12V,如電動打氣機能使用,就太完美了(個人感覺,雖有市售轉換器,但不了解實用性)。
可是要考慮的問題還很多;
1.待機功耗效率問題;雖可經電門解決停車問題,但行車期間,也不能過大,(有接觸才有研發的構想與準確性)
2.體積及防水問題;曾經因為想重溫年輕衝雨的感覺,竟然線路淋雨,霍爾線路失效,幸好有工具拆開找到故障點,不然糗大了。
3.其實電動車問世,有很多問題,也是商機,大家有其他的想法嗎?(看到很多有效率的產品,只有一個特點;好用但價格不親民,可這也是商機所在。
4.找到一個不用經高頻轉換的古老線路,大家參考看看,我是沒這能力,希望大家可激出潛力,並給我知識,共勉ˋ之~~~
5.找到一個電路圖菜鳥不知問題所在,大家給個意見;

https://cocdig.com/docs/show-post-32812.html

https://cocdig.com/docs/show-post-35199.html

网友:
以前依稀記的可以用2N3055晶體來做降壓,B是輸入電壓,C是觸發電壓,E就是輸出電壓,不過就沒有那些所謂的保護線路了,不知道這樣您是否了解我要表達的。

网友A:
如果電流需求不大可以試試2596高壓版,支援到60V dc降壓,有3.3V /5V /12V 及可調版本。

最大輸出電流3A,低電流時不需加散熱,但有輸出noise頗大的缺點,
有現成的模組可以買到,"LM2596HV"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流需求不大可以試試2596高壓版,支援到60V dc降壓,有3.3V /5V /12V 及可調版本。

打氣機要5A以上,剛啟動瞬間可能加倍。

補充;這個ICC好像容易發熱,表示功耗高。

网友:
我覺得你的條件  還是取市售轉換器,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35643642274

网友:
用露天賣的轉換器就好,我家那台威勝TSV17也是用這種轉換器。

便宜,而且有灌膠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氣機要5A以上,剛啟動瞬間可能加倍。

補充;這個ICC好像容易發熱,表示功耗高。 ...

容易發熱,不是因為功耗高,是因為二極管及電感未匹配,一些山寨產品,偷工減料,一上負載就會高熱,所以給人錯誤映像。

楼主:
感謝指導,有研究過這類轉換器的電路,特色是有多個小高頻變壓器,但找不到圈數及大小的資料,想說如果單用IC,看有可能達到目的嗎?
以494來控制MOS開關管,上面電路有提到,可並聯兩個IRF540,達到大電流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有研究過這類轉換器的電路,特色是有多個小高頻變壓器,但找不到圈數及大小的資料,想說如果單 ...

我寧願去 取市售轉換器  找到它的功率件升級加工

住寧順利   希望並聯不會震盪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