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 電源板上的 400V 120uF 電容

楼主(2020-07-28):
一個大雨的午後, 電腦突然嗶一聲重新開機, 因為電腦剛剛在裝遊戲, 想說大概他又吃了什麼更新要重開機
怪的是, 螢幕黑了之後就沒有回來... 好像連待機燈都沒了
感覺不妙, 啊! 螢幕真的死掉了!

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 的電源板是 DAC-19M009,
拆了殼, 110V 接上, 量電源板輸出給主機板的電壓, 什麼電壓都沒有

雖然電容看不出有什麼怪怪的地方, 先用我會的101招電容換換大法
奇怪, 不管用呢... 能看到的我都換了, 除了...
除了 AC 進來旁邊那個最大的 400V 120uF (照片上我已拿 450V 100 uF 替換)

不...不會吧... 解下來測一下:

啊.. 好空虛的 120 uF..

拆了另一塊廢棄電源板上的 450V 100 uF, 雖然這顆測出來只有 90 uF, 不過還是裝上去死馬當活馬醫,
啊哈, 螢幕可以順利啟動呢, 等有空再去買新的電容換上去.

請問前輩, 以後如果是 AC 這邊的電容出問題, 我可以測量什麼地方的數值做一個快速的判斷呢?

网友A:
你先量一下450V100uF兩腳的電壓,然後再將那顆120uF焊回去,插電再量一下120uF兩腳的電壓,比較一下就知道差在哪兒了。

話說...今天我的電視也突然開不了機,原先開機就要很久,今天藍燈出現一會又關機跳回紅燈,拆下電源板電容也沒爆,後來將35V1000uF的電容再併一顆35V1000uF就好了。(原先的剩下950uF)

网友B:
居然換上OST電容!!

還是買顆日製電容, 不然很快又要再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換上OST電容!!

還是買顆日製電容, 不然很快又要再修一次

(驚) 好的, 我也不想再拆一次殼, 每次拆電腦螢幕的殼都跟打仗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一下450V100uF兩腳的電壓,然後再將那顆120uF焊回去,插電再量一下120uF兩腳的電壓,比較一下就知道 ...

如果這樣,本來那棵要拿掉,漏電瘤太大了。1000uf,差50(一成以內,布置漁會這樣開不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這樣,本來那棵要拿掉,漏電瘤太大了。1000uf,差50(一成以內,布置漁會這樣開不了機。 ...

因為我買的新電容不見了!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顆中古的,先併上去撐,要買還要到嘉義,不然就是要到朋友回收場找。

网友:
小心量測,那台晶體測試儀量測端 > 5V 的話會燒壞 mcu~~
AC 端電容記得要放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驚) 好的, 我也不想再拆一次殼, 每次拆電腦螢幕的殼都跟打仗一樣

斷電後記得放一段時間, 再去拆卸電源板,
讓電源板自然放電 (也許至少10分鐘),

否則CCFL點燈線路若帶電,
拆卸時可能產生電擊短路並燒壞點燈線路,
(我就曾這樣燒壞CCFL輸出, 索性將CCFL改為LED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