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 迷你預熱台

楼主(2020-07-29):
預熱台沒有什麼大學問,直接買成品也沒多少錢,但是找不到小型不佔桌面的只好自己 DIY。
預熱台是要搭配熱風槍來用,我的是熱風筆主機也是自製的,詳情請看https://bbs.pigoo.com/thread-67060-1-1.html

我想要的是這個樣子,但原廠小小一片要賣台幣一萬多元我買不下去。

所需的材料清單:
1. PTC,110V 120W 250C RMB$6

2. 陶瓷螺柱,M3牙 粗 9mm 高 19mm RMB$2 x 4

3. 高溫溫控板, K 型 -30~999 度 RMB$28

其他材料如塑膠盒、航空合板、鋁箔紙等都是現成的所以沒統計金額。

木盒子製作:
使用航模五層合板因為是手邊現成的比一般木片要輕且不易變形。
使用美國防水太棒膠黏合,外表再塗上五道透明漆。

組合:
先用導熱矽膠黏合細的 K Type 熱電偶線在 PTC 背面。

在木盒子上鋪上鋁箔紙與鎖上四根陶瓷螺柱。

正片再鎖上平頭螺絲就是完成品。

連接溫控器後再用溫度計校正。

使用:
小預熱台配合熱風筆還不錯用,拆或焊接 SMD 小板子很便利,兩者也都有數位控溫所以溫度也能調低一點。

隱憂:
使用木頭合板來做預熱台外殼有幾個考量,木頭能保溫且隔熱,手碰到也比較不會燙傷比較安全。
但實測工作溫度在外表也將近有達到一百度,這盒子不曉得可以用多久?至少燒機幾小時後木頭沒有變色。

网友:
很好的做法,謝謝分享

网友A:
可以用玻璃纖維布,或磁磚隔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玻璃纖維布,或磁磚隔熱。

磁磚不易切割加工放棄,玻璃纖維布與玻璃纖維棉隔熱也不錯,但是切割時會有粉屑要帶口罩防止吸入,還會扎手痛痛很多天所以也要帶乳膠手套來操作。

有想買些雲母片來加強隔熱。

网友B:
沒想過有陶瓷螺柱這東東...
好幾年前在工廠也做過類似的燈珠拆焊台, 當時的支撐隔離柱是選用電木車出來的, 價格很不親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想過有陶瓷螺柱這東東...
好幾年前在工廠也做過類似的燈珠拆焊台, 當時的支撐隔離柱是選用電木車出來的,  ...

陶瓷螺柱在高電壓高溫度的環境下是非常好用的絕緣元件,介電係數也很穩定適合使用在射頻高功率的場合。

例如下圖的阻抗匹配器(AM 發射機與鐵塔間)支撐用的白色柱狀物皆是陶瓷螺柱。

其缺點就是裡面的螺牙非常脆弱需搭配較軟的塑膠或銅螺絲使用,我手邊只有普通的鐵螺絲鎖緊時要特別小心慢慢鎖也不能太緊,安裝過程中就損壞了兩顆陶瓷螺柱的牙,要買此物時記得多買幾顆備用。

网友C:
在下用廢品做的, 材料是摔破了玻璃壺的咖啡機與溫控器, 固態繼電器.筆電電源.
溫控器的上限是2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想過有陶瓷螺柱這東東...
好幾年前在工廠也做過類似的燈珠拆焊台, 當時的支撐隔離柱是選用電木車出來的,  ...

代用 陶瓷螺柱 : 大同電鍋 鎳鉻線絲 隔熱磁珠

補充內容 (2020-7-30 09:53 AM):
訂正 : 隔熱

网友:
圖文並茂,非常好的示範,真是〝看君一篇文勝讀十年書!!〞{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用廢品做的, 材料是摔破了玻璃壺的咖啡機與溫控器, 固態繼電器.筆電電源.
溫控器的上限是200度...

以前也有用市售現成品改過數位恆溫的預熱台,但還是不滿意所以很少用,乾脆全部 DIY 會比較能滿足自己的需求。

幾個不滿意的點:
1. 不夠小台又太高太厚很佔工作台面積,不好作業。
2. 原機的 PTC 沒有更換所以在 110V 電源下只能升溫到八九十度(原機規格 220V 80度),不夠用。
3. 就算改換了 110V 用的高溫 PTC 其內部的隔溫結構可能也會無法承受長時間的 200 度烘烤,所以就不改了。

尤其是第一點是最重點,其他兩項只要願意都可以改善,但外殼只有打掉重練。
這台現在只能拿他來拆手機或平板的面板,或當一個簡單的環境溫度測試台。

网友:
看到這篇也想到我的痛處~~~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103-1-1.html

楼主:
以前我們稱為鐵板燒的設備,在台北中華商場還在的時候有幾家舊電子零件行,只要他有的電路板上有你要的零件議好價後就能當場拆給你。我記得一顆 74 系列的 TTL IC 是一到兩元(看數量與交情)。
他們都是使用瓦斯爐上面放一塊厚鋁板,電路板再放上去烤就很容易將零件拆下來。

這類設備都被認定為專業人士、專用工廠的設備,每年賣的數量不多價錢也壓不下來,就是造的粗壯耐用不要容易故障被負評就好,需要用的就是會買即使是選擇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類設備都被認定為專業人士、專用工廠的設備,每年賣的數量不多價錢也壓不下來,就是造的粗壯耐用不要容 ...

早年是如此,可選擇真的不多...
近十年來對岸興起,什麼西郎骨頭都可買到,還可以多方挑選;
就算品質不佳,多買幾套還是自行修改都比以前划算

樓主一樓那 W廠要賣新台幣一萬多元的小小一片不也是如此,專門滿足專業人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年是如此,可選擇真的不多...
近十年來對岸興起,什麼西郎骨頭都可買到,還可以多方挑選;
就算品質 ...

一萬多元我去買示波器來用還比較有用處,所以這個預熱台自己 DIY 比 10 樓那台還要便宜還更合用。

其實不瞞你說那台 WHP80 我找國外二手舊貨找了好久都沒有影子,可見這物有多稀少與冷門。

楼主:
還有一點忘了說為何要使用 PTC 發熱片,PTC 自己能夠恆溫不會過熱即使控溫電路短路了,不必另行安裝過溫保護元件。
也就是說可以不需溫控線路直接讓 PTC 接到 110V,以本例的 PTC 來說溫度就是直接達到 250 度,多了控溫線路才能讓 PTC 降低溫度。

PTC 的外殼就是鋁材直接發熱使用也很方便,這是另一特點。

网友:
高溫溫控板K 型 -30~999 度(只看到)
12V 24V 220V
沒有110V的也

喔喔原來
12V 24V 220V
只是控制器的供電~
沒問題了

网友D:
不過還是有個疑問
看起來控制應該是不同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還是有個疑問

看起來控制應該是不同板吧

看得很仔細的確不是完全相同,我用的是前一代兩年前買的,新的當然也能用,只要是高溫版本就能用傳統控溫版只有 110 度。

順便說一下我的控溫板有拆掉繼電器改成無接點的閘流體來控制 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