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panasonic EH-CNA98 負離子燈不亮

楼主(2020-07-29):
各位大大~
這個吹風機負離子燈不亮
測量這2個零件有斷路.看起來像2極體.不知規格.買得到嗎?
或是有其它替代的方案?

楼主:
明白我會買來換看看.可是是我說的那2個的零件是2隻腳的.請問各位高手.那2個零件.不知規格.買得到嗎?
或是有其它替代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我會買來換看看.可是是我說的那2個的零件是2隻腳的.請問各位高手.那2個零件.不知規格.買得到嗎?
或是 ...

電供板都是要通電才能測出零件好壞
不然就是要解焊下來量
單純測導通跟不導通是查不出來的
因為導通跟不導通是要經過控制晶片處理開關的

楼主:
好的.我拆下來測量看看.謝謝大大

网友:
二極體斷路才是好的!除非你量到是短路才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