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安裝自動關門器

楼主(2020-07-29):
公司辦公室玻璃門是有軌道左右開型式,進出後要把門拉回/關上,於是經常要從座位起來去摸一下門、讓門再更閉合一些。

後來注意到公司的紗門上其實有裝自動關門器,是外掛型式,在門板側邊一支長鋁管的樣式。早已無安裝牽引拉繩,失去自動關門功能。

於是便臨時找了條尼龍繩動手把關門器拆下改安裝在玻璃門上。還觀察關門器裡面還有「氣閥」裝置,自動關門動作時重鎚往下,鋁管內形成「氣柱」效果,氣閥裝置使氣柱慢慢排氣、重鎚掉落速度不會太快,可以緩和關門的撞擊聲。

氣閥

但是經驗不足,安裝的尼龍繩不夠長,同事稍微把玻璃門拉到全開時,重鎚便向上敲擊到鋁管頂部發出叩叩聲,發生幾次後,尼龍繩便開花扯斷。

再找到粗一點的尼龍繩,仔細推敲好長度(也不可以太長,重鎚先碰到鋁管底部、會變成門沒自動全關的結果),安裝使用。

只是大家似乎習慣自己關門,力量過大,經常碰碰樂。

网友A:
我家也是左右開的鋁門,鋁門外還有左右開的紗門,紗門的靠著門框上方的塑膠卡座讓關紗窗"居中",這種方式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紗窗每次都是撞到上方的塑膠卡座,一陣子紗窗就變形了,導致上方已關閉,但是下方還有一點空間。
而內側的鋁門也好不到那裡,當它往中央關門時,都要很小心操作,不然就會撞到最左側跟最右側那兩扇固定的鋁門。

有適合的關門器我也想裝,不過我看過幾位朋友裝的關門器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左右開的鋁門,鋁門外還有左右開的紗門,紗門的靠著門框上方的塑膠卡座讓關紗窗"居中",這種方式有 ...

小弟參觀部分集團總部時,
關門器都是派兩個人站在那,
偵測到有人來開門,
過設定範圍後會門會歸位,
話說PIGOO總部要不要也找兩個少爺來開門...
門口再設個泊車櫃枱,
這樣就可以搞紅豆餅得來速了,
賓至如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左右開的鋁門,鋁門外還有左右開的紗門,紗門的靠著門框上方的塑膠卡座讓關紗窗"居中",這種方式有 ...

開門七件事,

好好關門更重要!

网友:
出賣一下我同學家門口和光明頂

橫拉氣壓關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