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SMD fuse 保險絲 (標示 100) 的規格為何?

楼主(2020-07-30):
請教各位前輩,
這是 Panasonic TV 電源板上的 SMD fuse,
這顆標示 100 的保險絲,電流規格是多少?

网友A:
怎麼知道這是 SMD fuse ? 不是10 歐姆電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知道這是 SMD fuse ? 不是10 歐姆電阻 ?

因為這個元件是放在供電迴路上,前面有一個 P-MOSFET ...

网友B:
事實上,供電迴路上串電阻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所以呢,樓主所依據的理由過於牽強……再想想看有什麼更有力的事證?

路人甲路過……

网友C:
不能先用電表量一下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事實上,供電迴路上串電阻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所以呢,樓主所依據的理由過於牽強……再想想看有什麼更有力 ...

可能真有這樣的零件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television

PA7402

有用到同編號fuse的相關TV機型
  • Panasonic TCL60E55; TCL42ET5; TCL47ET5; TCL47E50; TC55LE54; TCL55E50; TCL47E5; TCL32C3S; TC47LE54; TCL55ET51; TCL55ET5; TCL32X30; TC32LX34
  • Panasonic TCL42E501; TC32LX44S; TCL42E30; TC47LE541; TCL42E50; TCL42E51; TCL47E51; TCL47E501; TCL42ET51; TC55LE541; TCL37E3; TCL42E3
  • Panasonic TCL42E5; TCL47ET51; TCP46ST30; TCL55E501; TCL19C30; TCP50GT30; TCL24C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真有這樣的零件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television

e大, 這些訊息不就是樓主應該要提供的嗎?
東西在他手上, 只有一張沒任何對比的模糊照片, 資訊完全不明,  那還是擲筊問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真有這樣的零件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television

神人級!!!   這樣也能找的到圖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實上,供電迴路上串電阻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所以呢,樓主所依據的理由過於牽強……再想想看有什麼更有力 ...

說的也是。

小弟所言,應該是電路上的現況描述,
不能作為判斷元件種類的唯一依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先用電表量一下嗎....

已經量過了,確定是斷路,
所以才來問規格,
好找一個替代品換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真有這樣的零件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Panasonic K5H502YA0063 fuse television

Eric 大實在太厲害了,
連小弟維修的電源板電路圖都找出來了...

順便再請教 Eric 大,
元件背後的數字 4,
是否就表示電流規格是 4 安培呢?

或者是編號 K5H502YA0063 中,
有隱含電流大小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e大, 這些訊息不就是樓主應該要提供的嗎?
東西在他手上, 只有一張沒任何對比的模糊照片, 資訊完全不明,  ...

其實小弟只是自家的電視機壞了,
自己胡搞瞎搞,
把這些壞掉的小東西換掉,
看看能不能修的好。

要發文之前,
也有用 K5H502YA0063 當關鍵字搜尋一下,
可惜毫無所穫。

這個元件感覺上在 Panasonic 的板子上應該是蠻常見的,
所以才直接貼圖上來,
想說板上常修國際牌電視的前輩們,
應該一看就非常熟悉才是...

网友A:
FUSE確定已開路?那就麻煩了,不急著換FUSE得先找出短路元件排除後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確定已開路?那就麻煩了,不急著換FUSE得先找出短路元件排除後才對 !

多謝 lijm 大提醒,
小弟非維修本業,
還需要弄一台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來試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小弟只是自家的電視機壞了,
自己胡搞瞎搞,
把這些壞掉的小東西換掉,

提問時能把相關資訊一併列出自然可以縮小搜尋的範圍,
花同樣的時間也比較能找出更多需要的資訊...

下面是先前找到的資料, 但還沒有去做核實的動作, 就參考看看吧
https://www.electronica-pt.com/f ... o/91213-fusivel-smd

e大找的電路圖中也有類似的訊息
https://wenku.baidu.com/view/881c6d51453610661ed9f4bb.html
page3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問時能把相關資訊一併列出自然可以縮小搜尋的範圍,
花同樣的時間也比較能找出更多需要的資訊...

從外觀上看起來應該是這顆沒錯,
只不過文件上註明 5A 的編號是 K5H502Y00004,
不知道 K5H502YA0063 是否也是同樣的規格?

無論如何,
還是非常感謝 lazy104 大大熱心提供有用的訊息讓小弟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從外觀上看起來應該是這顆沒錯,
只不過文件上註明 5A 的編號是 K5H502Y00004,
不知道 K5H502YA0063 是否 ...

從外觀推測可能是 KOA 的 CCP Fast Blow Chip Fuse CCP2B100
https://www.koaglobal.com/-/medi ... t/commonpdf/cc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e大, 這些訊息不就是樓主應該要提供的嗎?
東西在他手上, 只有一張沒任何對比的模糊照片, 資訊完全不明,  ...

sorry
手癢貼了點 數-字
沒有不敬 或 惡意 或 特殊立場(搗蛋)

純就感興趣關鍵字 " SMD fuse "
做了一下概搜的資訊分享 & 討論可行性
也希望痞友有成功維修例文,日後可分享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神人級!!!   這樣也能找的到圖例!!

好說,好說
怎敢班門弄斧

湊巧狗屎運
隨機看到的片段節錄而已
不成氣候,望海涵

网友D:
引用 楼主:
Eric 大實在太厲害了,
連小弟維修的電源板電路圖都找出來了...

Q: 元件背後的數字 4,
    是否就表示電流規格是 4 安培呢?
A: 好像不是
    那個4可能是模具生產批號之"類"
    4不4,真正答案要神人解答

Q:或者是編號 K5H502YA0063 中,
   有隱含電流大小的規格?
A: 看不大出來編號中有規格大小的規律性
    那是松下的內部零件管理編號,與規格大小無關
    約略看過老外的維修討論文提過
    早期電源模組板的保險絲用24V 3.5A常燒斷
    後來維修通報建議改成5A規格(TV機型未知)
    實際上,可能要查fuse上下游電路容量,核對一下合理性

PS: 參考影片
老外先換上0歐貼片電阻測試
並檢修
更換 Fuse後模組中的短路元件(接地貼片電容擊穿短路)
TV PANASONIC NÃO LIGA Nº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0VTCxrrPA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外觀上看起來應該是這顆沒錯,
只不過文件上註明 5A 的編號是 K5H502Y00004,
不知道 K5H502YA0063 是否 ...

有舊主機板的話,可以試試拆上面的保險來試,耐流不夠就用2個

能拆到自覆式保險更好,不用一直換保險

後端短路要先測,不然故障可能會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Q: 元件背後的數字 4,
    是否就表示電流規格是 4 安培呢?
A: 好像不是

感謝說明~

您的推測沒錯,的確是貼片電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從外觀推測可能是 KOA 的 CCP Fast Blow Chip Fuse CCP2B100
https://www.koaglobal.com/-/media/Files/K ...

多謝提供這麼多詳細的訊息,
看起來,這應該就是最後的答案了...

KOA 的 CCP Fast Blow Chip Fuse CCP2B100,
Current Rating: 5.00A
Fusing Current: 10.0A

順便附上規格書,有需要的人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