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田F95B 18650 風扇不轉 維修問題

楼主(2020-07-31):
手邊這個風扇裝上電池,有過電,但按開關風扇不轉,請問該檢查那個部分呢?

网友A:
量量看風扇接線旁的2302有沒有動作

网友B:
一般我是會檢查開關是否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看風扇接線旁的2302有沒有動作

跟好的風扇相比,那個貼片用電表量確實沒有反應,但手邊只有S8050跟S8850,不知道能不能加減用...

補充:裝上電池,按開關後燈號閃爍,按照說明是低電量顯示...

貼片是A2SH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是會檢查開關是否導通?

開關確認導通,感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