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7850 2gd5 零件疑問

楼主(2020-07-31):
請教各位高手
這兩塊型號不太一樣,顯卡的同一個位置 Q1702
上面是用10C40 下面是用W2S
請問這個SOT可不可以替代??
第一個的斷腳已經取下
麻煩各位大大解答了

网友:
三腳晶體,只要規格合了,可以替換代用!!

絲印代碼,每家廠商印的不一定會一樣,但是有可能都是同樣功能和規格

楼主:
感謝大大們指導,移植後有畫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指導,移植後有畫面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