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找IC C072N或代用或規格資料

楼主(2020-08-01):
HERAN HD24DD6面板驅動板上的IC,可開機有背光無影像,

HD24DD6

HD24DD6

電源量測都正常,12V1:12.2V ,VGL1:-7.8, VGLH1:28V, V3.3:3.2V

IC C072N

IC C072N

板上有四棵各PIN腳量測中間兩顆109,圈起來的一顆一邊109一邊198K,另一顆兩邊都OPEN

IC C072NX

IC C072NX

這四棵是訊號傳送元件,覺得是訊號不通導致無影像
網搜找不到C072N相關資料有請大大幫忙找找,謝謝!
面板

面板CX236LED

面板CX236LED

補充內容 (2020-8-3 08:21 PM):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楼主:
對不起!最後一張圖片編輯內容看不到,從圖片刪除也刪不掉

出現檔名刪不掉只好加進去就OK

网友:
你分悉一下 線路,緊靠配對的兩線是差動線。
通常是 TVS diode array.

楼主:
感謝幫忙!可以從 TVS diode array下去找嗎?

這元件大概很難買的到,殺肉比較可能

网友A:
會量二極體漏電嗎?這東西沒漏電,就不會影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量二極體漏電嗎?這東西沒漏電,就不會影響功能。

我想得太簡單可能不是這個問題,另找看看其他問題方向

謝謝您的幫忙

网友:
能否再近拍幾張零件照片, 現有圖片太模糊很難從文字推敲, 也沒法從線路推導...

或許可將中間沒圈的那兩顆跟有問題兩顆對換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得太簡單可能不是這個問題,另找看看其他問題方向

謝謝您的幫忙

S大的推論是那四顆為ESD保護元件

理論上該元件沒上應該都要能正常動作, 所以最簡單的驗證方式就是把那四顆都拆掉,
仔細看看下面走線是不是直接連通, 然後驗證會不會正常工作, 若無效就裝回去當做沒事發生.

剛找到接腳定義, UX1 UX5 本來就空接兩腳, 所以大大量出的阻值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的推論是那四顆為ESD保護元件

理論上該元件沒上應該都要能正常動作, 所以最簡單的驗證方式就是把那四 ...

感謝提供資料,不知道甚麼元件只好亂猜亂量

网友C:
屏供電和屏電路的電源轉換元件先查

保險是不是燒斷,會白屏大多是屏供電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供電和屏電路的電源轉換元件先查

保險是不是燒斷,會白屏大多是屏供電出問題 ...

謝謝!12V1:12.2V ,VGL1:-7.8, VGLH1:28V, V3.3:3.2V
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12V1:12.2V ,VGL1:-7.8, VGLH1:28V, V3.3:3.2V
不知道正不正常

這是主板電源給進來的電壓,這些電壓有沒有正確地給各個晶片,
啟動面板工作的信號應該沒有,有的話應該會黑屏或藍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主板電源給進來的電壓,這些電壓有沒有正確地給各個晶片,
啟動面板工作的信號應該沒有,有的話應該 ...

感謝!背光有亮螢幕看得到微弱的背光算是黑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的推論是那四顆為ESD保護元件

理論上該元件沒上應該都要能正常動作, 所以最簡單的驗證方式就是把那四 ...

UX5完全空接沒線接到主機板,UX1 PIN9(Select LVDS Format)有線接到主機板

請問PIN9(Select LVDS Format)開機後正確的值?量到的是3.27V
另外開機後LVDS_DCK1,LVDS_DE1,LVDS_DAT1都是0.05V是不是沒訊號?

補充內容 (2020-8-3 08:23 PM):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UX5完全空接沒線接到主機板,UX1 PIN9(Select LVDS Format)有線接到主機板

請問PIN9(Select LVDS Format ...

訊號腳要有電壓才對!!   上示波器會有波形隨訊號不同律動!!

或許你的故障問題在主板上,

可以借一張公版來試點看看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