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GR125 因為電壓太高 換 整流器

楼主(2020-08-01):
這一次,還好我有再去鄰居家中,檢查電池,要不然我又要賠一顆電池了,剛換好電池時,檢查電壓時,量測是沒什麼問題,可能是因為電池沒充飽電吧,所以電壓測出來是正常的,就讓去騎兩天了,
車型
側面
再次檢查的電壓,這如果再騎七天,有可能會掛了,
拆面板
拆整流器,很好拆的
分解組合

最後檢查,電壓正常
故障燈,不再閃了
我沒有電腦檢測儀器,所以只要把故障解決,燈就會解除了,車主也騎了一個月了,表示沒問題了,
DIY是有風險的,操作時請參考相關手冊,以免發生危險
感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A:
牛的G5在2015年發現冷車空速時, 整流電壓很容易飄到14.8V,
那時就已經覺得整流電壓是不是太高了..

您換新的整流器最高電壓是15.34V耶.. 不會太高嗎??

网友B:
明明是錯的
但就是要說對
像極了愛情

只是借來開玩笑  玩一下 XXX YYY  像極了愛情  這種梗

原意是  這裡 [ < 15.0 ]  當成 獨立一欄解讀
不可以 MAX *** < 15.0  連著解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錯的
但就是要說對
像極了愛情

他應該有什麼參考的價值,三用電錶量出來是14.5v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的G5在2015年發現冷車空速時, 整流電壓很容易飄到14.8V,
那時就已經覺得整流電壓是不是太高了..

3000轉那個有在14.52v,就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應該有什麼參考的價值,三用電錶量出來是14.5v那個

有參考的價值 , 類似看 Vp 峰值。

网友B:
請問師傅 建議一下

以前 拿汽機車專用的傳統鉛酸電池充電器
那台Honda AirBlade是化油版 所以不考慮燒電腦
未拆下車上的正電線   直上充電

這樣作 發現那個整流器 會有溫度...

我想問  充電時可以偷懶   [ 未拆下車上的正電線   直上充電 ] 有沒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師傅 建議一下

以前 拿汽機車專用的傳統鉛酸電池充電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有兩種說法呢,有的人說要把電池拿下來充電,因為麻煩所以師父都在車上充了,但是那麼多年來,我也是直接在車上充了,汽車我也是直接在車上充了。因為速克達的車,早期的車,整流器都作在車殼內的,充電時也沒特別摸一下。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機車發動時,也是在充電啊,為什麼要拔電池下來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師傅 建議一下

以前 拿汽機車專用的傳統鉛酸電池充電器

你的車,有起動馬達嗎,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465827-1-2.html
你的有跟它一樣嗎,

网友C:
聽說三相整流器的壽命都不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聽說三相整流器的壽命都不長

對,就算是三陽原廠的,谷哥後,好像也只撐四年吧,

网友D:
我的PGO車也壞過整流器造成電瓶爆掉,拋錨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
週六打電話給附近機車行,沒店家願意跑那麼遠救車

還好最後透過關係,一家歇業的車行願意開車來載回去修
稀有車種,車行和當地材料行沒有整流器可換,只好先換一顆電瓶撐了近100公里騎回家在去買料來換
之後又壞過兩次,現在電壓也是稍微偏高,已經買好在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PGO車也壞過整流器造成電瓶爆掉,拋錨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
週六打電話給附近機車行,沒店家願意跑 ...

我忘了是在哪裡看到人家講的.......

就是車上放一點重要的[機車零件]....像一般化油車就放個CDI.....
因為只要這東西一壞,機車一定發不動.....

要是像你們這種機車,大概就是放個整流器吧!!!!
出事時可以自救.....再不然就是放個電瓶....

反正只要救急的,放得下的,都帶著比較妥當....特別是有遠行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就算是三陽原廠的,谷哥後,好像也只撐四年吧,

谷哥過, 有文章討論到"full MOS 整流器", 運作溫度低, 壽命會比較久,
(譬如: YAMAHA某些車種原配就是"full MOS 整流器")
(我的三陽Z1, 原廠這顆運作溫度有70~80度, 手摸會燙傷)

so我也換了"full MOS 整流器"(改裝品, 比原廠貴, 整顆外觀還有陽極電鍍),
長時間運作後, 溫度真的就是溫溫的(約50度),
壽命仍再考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忘了是在哪裡看到人家講的.......

就是車上放一點重要的[機車零件]....像一般化油車就放個CDI.....

我覺的帶朋友,帶手機,至於要帶什麼零件,我也不知道,我只帶基本工具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覺的帶朋友,帶手機,至於要帶什麼零件,我也不知道,我只帶基本工具包, ...

就是[一壞就不能發的零件].........一壞就一點點發動的機會也沒有的那種.

化油車好像就只有CDI.....所以要帶著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壞就不能發的零件].........一壞就一點點發動的機會也沒有的那種.

化油車好像就只有CDI.....所以 ...

你的方案叫A計畫,
遀時要準備B計畫(打電話)

网友B:
有啊,有起動馬達,和一般速可達一樣 ,
因為我那輛是化油器版本,踩發桿也有。 ( 連結裡那輛 是 喷射 的)

只是有點奇怪,化油器速可達竟然配備了燃油泵  然後每兩三年就壞燃油泵。
第二顆又壞時,我受不了就拆解,原來是裡面阻塞  。
自行加了燃油過濾器,以後每兩年換燃油過濾器,就沒發生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忘了是在哪裡看到人家講的.......

就是車上放一點重要的[機車零件]....像一般化油車就放個CDI.....

其實這個故障,可以靠電壓來發現
所以後來我裝了電壓表,之後就發生發動後電壓持續過低,也是整流器問題就預防性換掉

現在是電壓有比較高,觀察如果在高就要換掉了
我這車已經停產很多早已沒有料,這幾年只能用同廠牌不一樣車種替用,所以也是不耐用
連皮帶也是用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有起動馬達,和一般速可達一樣 ,
因為我那輛是化油器版本,踩發桿也有。 ( 連結裡那輛 是 喷射 的 ...

你要不要開一貼,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這個故障,可以靠電壓來發現
所以後來我裝了電壓表,之後就發生發動後電壓持續過低,也是整流器問題 ...

代用品作的也不錯啊~~~
多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要開一貼,來分享一下,

回台灣 所以脫手賣了  當時沒想過拍照   因為沒把握能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用品作的也不錯啊~~~
多試試吧,

皮帶這代用品也是PGO原廠的
我的車是200cc的皮帶比較短,代用品是220cc的車,皮帶比較長會稍微打到CASE
原廠還將我這台的零件手冊編號改了,也不管皮帶太長的問題,很誇張
皮帶副廠品我是不太敢用,因為我都催很凶,應該會很快斷皮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有兩種說法呢,有的人說要把電池拿下來充電,因為麻煩所以師父都在車上充了,但 ...

老師傅說電瓶要拆下來充的原因應該是充電比較快也比較安全
不過以前剛在學修車時~師傅有說不要在車上充電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品不好時會燒電器~音響~電腦
每台車的的配電方式不大一樣有些電器有配永久電源的~最容易中~尤其充電機有時電壓多高到15V以上
一不小心就下課了~
師傅交代至少要拆掉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