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MSI RX560 板上的小零件是什麼?

楼主(2020-08-02):
MSI RX560

MSI RX560

請問MSI RX560 板上的小零件是什麼?

主板型號:MSI RX560 AERO ITX 4G OC

故障原因:代號缺件(B200)導致風散不會轉動

請教板上各位大大這缺件的部位是什麼?代號:B為何物?

网友A:
風扇不會轉 風扇插頭能接到主機板去

网友:
版號是多少

网友B:
依照MSI的零件標示: B為EMI Bead, 也就是磁珠

网友C:
沿著4# 想法延伸..
可以試著量一下風扇插座(對應風扇線顏色)
   代號缺件(B200) 有無跟風扇插座連接?  是對應哪一顏色的風扇電線?
如果是接12V 那就很明顯了。

一般PWM風扇的接腳順序
1.Ground
2.12V
3.Frequency Generator (SENSER)
4.Control Signal

另外風扇線顏色 圖片來源 :
https://kknews.cc/zh-tw/other/9lrvpz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不會轉 風扇插頭能接到主機板去

感謝指教!目前還在量測線路接到哪邊!

楼主:
版號?這可考倒我了!RX560-6T5B還是SH6 94V-0 E2487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MSI的零件標示: B為EMI Bead, 也就是磁珠

感謝解惑!我找了一段時間,都沒有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著4# 想法延伸..
可以試著量一下風扇插座(對應風扇線顏色)
   代號缺件(B200) 有無跟風扇插座連接?  是對 ...

量測結果如圖!

請教各位若(磁珠)該如何量測以及使用何種規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號?這可考倒我了!RX560-6T5B還是SH6 94V-0 E248779

在背面應該有貼紙例如V808

网友C:
若(磁珠)該如何量測以及使用何種規格?

依板上焊盤間距 估計SIZE類似上方C202   拆廢板找個同體積的磁珠來用,
或是... 急用就跳線短路。

正式量測 要測頻寬 ;
檢修級的量測: 短路就是好的,直流電阻愈大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背面應該有貼紙例如V808

恩!版號:602-809-11951712004816 CHK 037<=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磁珠)該如何量測以及使用何種規格?

依板上焊盤間距 估計SIZE類似上方C202   拆廢板找個同體積的磁珠來 ...

正式量測部分就算了!

跳線短路是指B200左邊焊點直接接地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式量測部分就算了!

跳線短路是指B200左邊焊點直接接地嗎?謝謝!

B200 兩端直接跳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200 兩端直接跳線短路

依照大大的建議把B200短接試試看!
第一次短接也燒掉了!(上電量測風散腳位無12V腳位輸出)
我忘了檢查風散是否正常(測試結果:非風散問題)
簡單量測附近電路有無短路(發現B200上方的C202短路了,因為不知道電容的規格找了塊廢板相同大小顏色換上)
再次B200短接
上電測試(成功了)<=風散轉動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方向!

目前測試中!(跑甜甜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