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新力KDL-ˋ40ex600電源板 燒壞的零件
關閉

楼主(2020-08-02):
請問有前輩知道此顆的編號規格?  謝謝
新力KDL-ˋ40ex600電源板 APS-264 上燒壞的零件
板上的編號是TH6051  零件上的編號 CI CM 04 如圖

sony kdl-40ex600.pdf

193.56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A:
這顆是過溫保護檢知器,從電路圖看起來常溫應該是短路,過熱開路,請問您是如何判定這顆是壞的?

网友B:
這種零件根本不會壞的 是否判斷有誤啊

网友C:
照片有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你是用手機上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過溫保護檢知器,從電路圖看起來常溫應該是短路,過熱開路,請問您是如何判定這顆是壞的? ...

你好  此顆ˋ現量測是導通的沒錯, 因檢修 新力KDL-ˋ40ex600 不開機, 待機有3.3V 但開機後從主板出來的3.3V動一下 就沒了. 待機電壓不變。把power ON 斷開 重開機主板3.3V不會消失。
所以查修到這顆零件 . 此顆拆下後就能開機.  如YSC大所說的是過溫保護檢知器, 是不是常溫下是開路, 從電路看並聯一顆電容接在Q6503的 B-E 極(如附上電路圖) . 溫度升高時導通變保護關機 . 如有錯請指正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有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 ...

不好意思 我去看清楚學習一下  謝謝

楼主:
是用手機拍的 電腦上傳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零件根本不會壞的 是否判斷有誤啊

努力學習中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有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 ...

SIMON1016大  我是照12樓的方式 插入貼圖  我再研究看哪一步驟出錯  不好意思
上傳的圖片.如能修正請幫我修正 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