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TL-42S3000T液晶電視保險絲燒毀
關閉

楼主(2020-08-02):
      電視播放中,突然螢幕全黑,連電源燈都熄滅,無法開機。檢查電源板,保險絲燒毀,更換保險絲後,ㄧ開機保險絲又燒毀。請問如何檢修?

TL-42S3000T

TL-42S3000T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
猜猜看,大龍炮電容的兩側散熱鋁塊上的元件有短路?

楼主:
請問散熱鋁塊拆下來4顆K3568場效應管,因買不到K3568,可以用K3569替換嗎?

网友:
站內認定,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