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乾燥機的自動濾水器(自動排水)

楼主(2020-08-02):
練習拆,清一清裝回去

网友:
這是空壓機的濾水器,你沒說時有的人沒接觸過會霧煞煞...

网友:
空壓機是有一個濾水杯,也有的是還有一個潤滑杯,以前我們工廠的空壓系統,是有先經過一個專用的乾燥機,然後才分送到各個地點。

网友A:
空壓機濾水器總成沒PO!儲氣筒水最多。
來二張混合型濾水/調壓/注油唄....杯.....唄......
這個是快拆活動式可分解,視用途組合

這個固定式可分解

网友:
也來貼圖蓋樓,這是幫客戶修的美製打氣機(打進同軸電纜線用的),機型一。
空壓機出來後先經一片冷凝器再到灰色濾水瓶,最後再經米色乾燥瓶,這個國產 F16 乾燥瓶不算便宜但效果不好所以不推薦。

這是另一款美製小馬力的打氣機過濾器組件。
上面那組是原裝的已經失效了,灰色圓柱狀的是分子篩乾燥瓶,濾水瓶下面是排水電磁閥由控制單元控制他哪時要排水。

下面是找來替換的三點式過濾器再加方塊型的分子篩乾燥瓶,右邊串了幾個銅接頭各別是 ISO 牙轉英制牙轉換頭、單向閥接頭(防止前面裝置漏氣)、兩分轉一分轉換頭與高壓安全閥。
這些物品即使是美製零件也是有使用年限,整理時全都內外清洗過一遍,再逐一測試其功能是否完好,不行就得找替換材料來換了,整組材料買一買要超過台幣一萬元。

好像台灣很少用分子篩乾燥瓶大都是使用會耗電的冷凍乾燥機,可能是分子篩乾燥瓶是消耗品時間到就得更換。

网友B:
這 乾燥機的自動濾水器 有人定時檢驗自動洩水的嗎 例如每日一次
或是等到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 乾燥機的自動濾水器 有人定時檢驗自動洩水的嗎 例如每日一次
或是等到出事了...

等到出事,再叫人來換,這個便宜,叫人來也很快,出門也不用車馬費三千,只收零件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 乾燥機的自動濾水器 有人定時檢驗自動洩水的嗎 例如每日一次
或是等到出事了...

我工廠內的裝電磁閥每小時啟閉3秒~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壓機濾水器總成沒PO!儲氣筒水最多。
來二張混合型濾水/調壓/注油唄....杯.....唄......
這個是快拆活動 ...

都是裝在機台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 乾燥機的自動濾水器 有人定時檢驗自動洩水的嗎 例如每日一次
或是等到出事了...

有錢的公司 ,裝電磁閥 定時自動洩水
沒錢有制度的公司, 排人定時洩水
沒錢沒制度的公司, 水滿也不管,等出事了再說

网友C:
說一個空壓機的笑話
公司老闆想要省電費 問了現場主管,知道空壓機平均會運轉3分鐘 停3分鐘
老闆異想天開的問 能調高打氣壓力嗎, 這樣或許能讓 空壓機運轉跟停止的間隔長一點,說不定會比較省電

我在旁邊聽了嘆氣的想,如果老闆親自去現場看空壓機就會發現,空壓機出氣孔接頭老化在漏氣
先把接頭換新不漏氣 電費自然省下了

至於問什麼不當面直接跟老闆說呢, 因為我不是產線直接人員,講了老闆根本不聽,反而會覺得我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一個空壓機的笑話
公司老闆想要省電費 問了現場主管,知道空壓機平均會運轉3分鐘 停3分鐘
老闆異想天開的 ...

笨笨特三號 大
除漏氣問題排除,其他硬體條件不變。
確實是加大壓力(壓力桶管路等壓力閥設定等能承受)延長運轉,確實能省電。

為什麼?
老闆說回去做簡報,相關數據上繳如何節能。
長時使用,同樣運轉時間,會較省,因為所以......哪樣........啟動次數減少,相對也降低運轉啟動電流(超耗電)。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看圖如沒錯左進右出,你哪個注油器(提供空壓設備潤滑)與調壓閥(設備前置濾水兼設定壓力)好像左右位置不對了,送油在濾水(此處濾水器會失能(油水混合))
除噴漆類或如輪胎打氣類注油器就要移除或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看圖如沒錯左進右出,你哪個注油器(提供空壓設備潤滑)與調壓閥(設備前置濾水兼設定壓 ...

機械公司就這樣裝,賣的人也是這樣裝,我就學都這裝,這個東西很容易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械公司就這樣裝,賣的人也是這樣裝,我就學都這裝,這個東西很容易壞 ...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難怪 ........
不過細看左邊是母頭裝法就沒問題(右進左出)
我附圖固定式前一道是調壓兼濾油水後面二道就濾水,因是吃油的壓縮機(最大儲氣筒隔段時間底部螺絲就要排油水,濾水器太小了),噴漆對油水很忌所以沒注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一個空壓機的笑話
公司老闆想要省電費 問了現場主管,知道空壓機平均會運轉3分鐘 停3分鐘
老闆異想天開的 ...

因為說了,就你要作了,而我就是會跟老板說,要買什麼,買什麼的,該換的我就要換了,公司有什麼東西快壞了,我會報備,修不修是他的事,他如果說沒關係,我也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錢的公司 ,裝電磁閥 定時自動洩水
沒錢有制度的公司, 排人定時洩水
沒錢沒制度的公司, 水滿也不管,等出 ...

我遇一個錢太多的公司,我朋友在那上班,他那個公司,老板不管事,都我朋友要搞定,他公司有自動排水,但是常常壞,然後就會有水了,射出來的罐子就會有問題了,於是他就把空壓機排水口 ,漏小小的風,然後不關,以後射出就不會有問題了,

网友D:
現在許多新買的濾水瓶底部都有自動排水閥,是靠內部彈簧的力量讓排水閥不會完全閉合而故意漏氣來自動排水,當壓力達到某個程度時就會完全閉合而正常使用。

如果沒有配置自動排水閥的濾水瓶其底部就只有一個通管下接電磁閥,可以自行裝上定時器讓其定時排水,每日要排幾次或排多久都可以自行設定。

也可以換大瓶的或多裝幾個濾水瓶來確保含水分或懶得檢查的問題,反正台製的一顆也才幾百元,定期用幾年後就全部換新連清洗保養都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現在許多新買的濾水瓶底部都有自動排水閥,是靠內部彈簧的力量讓排水閥不會完全閉合而故意漏氣來自動排水, ...

我家是儲氣槽那邊裝大支的自動排水,
長的像RO濾心杯那種,
每一個站前點裝小的調壓閥跟濾水瓶,
前段除溼有正常的話 ,
站點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水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