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手機發帖貼圖問題

楼主(2020-08-03):
因這篇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25429

用手機發帖時遇到了下面問題不知道要如何用手機正確貼圖有大大能教一下嗎?

wish大貼的2篇貼圖教學跟所遇到的完全不適用

選取某區發帖時手機出現畫面如下.這邊沒問題
(選桌機模式也是相同.只是變更寬而已)

當要貼圖時只有1個選擇

選入後如下

不管選拍照或圖檔完成後都是這樣

確定後如下

接著就不管點圖或按什麼都沒反應只有按那各紅色的減號刪圖能用
按發帖後手機瀏覽並沒有像電腦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网友A:
能預覽嗎,
手機的這個版本,我不會用,我是用電腦版

网友B:
將你手機以[電腦版] 回帖+上傳圖片  的狀態貼上來吧...

這篇 3# , 我使用 手機以[電腦版] 回帖+上傳圖片, 沒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308-1-1.html

另外以本篇回文為例也沒問題
截圖手機以[電腦版] 回帖+上傳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你手機以[電腦版] 回帖+上傳圖片  的狀態貼上來吧...

這篇 3# , 我使用 手機以[電腦版] 回帖+上傳圖片,  ...

感謝大大 . 內文有寫切換到桌機模式也是一樣的桌面顯示.跟本無法切到大大的介面
更別說有那些選項

我看是無解了....因該是手機太舊的問題吧!   (安卓版本6.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預覽嗎,
手機的這個版本,我不會用,我是用電腦版

無法預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 內文有寫切換到桌機模式也是一樣的桌面顯示.跟本無法切到大大的介面
更別說有那些選項

可能得再研究  我的是更舊的 安卓版本5.1.1   ASUS ZEN一代普拉斯

不過每次用手機,,, 都有把手指伸進削鉛筆機的想法...
會不會成為 哆啦A夢 ??

楼主:
搞定了~  原來是上次不知道更新什麼設定有變動
現在可以切換成電腦版面了~

楼主:
設定未變更時不管手機還是桌機模式都是圖1那樣.....

沒有大大那個能選

网友C:
看起來不是使用GOOGLE的CHROME,
而是使用到手機內建的瀏覽器了,
請先確定你使用的瀏覽器是那個?
一般來說內建的瀏覽器和CHROME的版面會不太一樣,
你的瀏覽器選項應該在這裡,如下圖:
點進去看看有沒有電腦版網頁的選項。

CHROME的瀏覽器選項在右上方:

以上,純手機發表!
如果沒猜錯的話,是米系列的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不是使用GOOGLE的CHROME,
而是使用到手機內建的瀏覽器了,
請先確定你使用的瀏覽器是那個?

大大沒錯,模式切換是從那邊選擇

我的是三星NOTE4

以搞定了,是之前不知道更新那部分設定變動到,感謝

网友:
win00就是想解決才會提出他的問題,很謝謝大家幫忙回覆解答

楼主:
這是這次我調整的方法

4打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這次我調整的方法

就是這樣

楼主:
第二張圖(手機版本)的地方
如果是在桌機版本狀態時顯示為(手機模式)
如果是在手機版本狀態時顯示為(桌機模式)
單單切換這邊是沒有用的……

网友:
哇,結果大胖猜錯手機廠牌了,
不過萬變不離宗,安卓系統的[選項]代表圖示,
不是三個點就是三條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