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LG 49LF5900 電視上緣出現間歇性抖動

楼主(2020-08-04):
這台 LG 電視剛剛出現問題的時候,電視上緣約10公分會有三秒一次的類似橫線抖動,後來發現電源板交流電輸入端 20n(0.022 uF) 的X電容變成了0.799 uF,因為手邊沒有 0.022 的規格,就用兩顆 0.047併聯 變成 0.025,其餘電解電容與X電容檢測都大致正常,這樣裝上去後問題改善很多,但是三秒一次類似電話鈴聲的抖動依然存在…是電容問題沒有改善嗎?還是面板的問題呢?請大家給個維修的方向與建議,謝謝。

電視型號

故障的 20n X電容

兩顆 0.047電容併聯

問題有改善,但症狀減輕許多…

网友A:
看這有沒有機會是相關連病症

Reparo Lg smart 42 L6200 com imagem trepidada e com faix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VPsB6HgAU

网友B:
這不關電容的事 是面板問題 也是LG面板常出現的通病

网友C:
用兩顆 0.047併聯 變成 0.025 ??
不對!!
電容併聯 變成     2*0.047
電容串聯 變成  1/2*0.0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有沒有機會是相關連病症

Reparo Lg smart 42 L6200 com imagem trepidada e com faixas

版上也有好多類似的相關處理(膠帶大法):
[維修實例] SAMPO 聲寶 EM-46FT08D 畫面延遲 雜訊 重疊畫面
那LG這台要怎麼用膠帶來排除故障呢?謝謝 Eric 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關電容的事 是面板問題 也是LG面板常出現的通病

本來出現雜波有10公分長,但換了X電容後,症狀減輕 80% 耶~害我還懷疑撿到軟柿子……高興了一下…

网友D:
試試加一個磁環看會不會改善~

https://www.mouser.tw/Passive-Co ... -On-Cores/_/N-bw7t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兩顆 0.047併聯 變成 0.025 ??
不對!!
電容併聯 變成     2*0.047

Simon 兄,是這樣子的…
當初我對岸買了好多X電容,從 0.01 - 1 uF ,兩顆 0.047 併聯是已經測過容值了…約 25nF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加一個磁環看會不會改善~

https://www.mouser.tw/Passive-Components/EMI-Filters-EMI-Suppression/F ...

好的,我試試看…謝謝 Vednce 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兄,是這樣子的…
當初我對岸買了好多X電容,從 0.01 - 1 uF ,兩顆 0.047 併聯是已經測過容值了… ...

「是我的問題,還是這個世界變得太瘋狂?」...  小丑Joker 2019電影台詞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兄,是這樣子的…
當初我對岸買了好多X電容,從 0.01 - 1 uF ,兩顆 0.047 併聯是已經測過容值了… ...

並聯會是 0.094 呢..

网友E:
兩顆 0.047電容併聯 變成 0.0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顆 0.047電容併聯 變成 0.025???

那是因為很多容值都跑掉了…湊合著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為很多容值都跑掉了…湊合著用的…

兩顆電容串聯的容值應除以2(耐壓值二者之和),兩顆電容併聯容值應相加(耐壓值取最小值),如果沒記錯的話提供參考 !
串聯 : 1/C=1/C1 + 1/C2 ( C=C1C2/C1+C2 ) 容量減少,耐壓值增大(兩者之和)
並聯 : C=C1+C2 容量增大,耐壓取兩者最小值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他原本的電容.容量用久了竟然是原來的快四倍之多.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他原本的電容.容量用久了竟然是原來的快四倍之多.百思不得其解 ...

電容漏電了,可用電阻檔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