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SB 充電座的"保險絲"應該用幾"安培"?

楼主(2020-08-04):
直流點燈的機車要加裝"雙孔USB充電+電壓表",由電門的ACC 線組接電出來(與機車電門同步開關)
usb充電座為 QC 3.0 快充的兩孔 2.1A + 2.1A 輸出(下圖) ,最大輸出為4.2A

機車主保險絲 10A ,大燈保險絲斯 7A ,USB 充電座該用 A 的保險絲?

网友A:
免責聲明:
             純技術討論  不負責財產損失人身安全

5.1V * 4.2A = 21.42 W

相當 1.5~1.6A  @12~14.5V
考慮 其他損失 0.2~0.4A 與 保留餘裕   以及考慮插式車用保險絲 實際等級 2A、3A、5A、、

用3A ,
若是拿家電用保險絲  3A ~3.5A  記得選慢熔型保險絲

注意安全
      活動設備請多加注意  電線裝配涉及的動態問題 轉動磨擦、震動磨擦、重量疊加震動 等問題

网友B:
免責聲明:
             純個人經驗討論  不負責財產損失人身安全

跟大燈的一樣大就好了~
那天大燈燒了~
還可以先拆來用~
備保險絲還不用多備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責聲明:
             純技術討論  不負責財產損失人身安全

感謝前輩指點,小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責聲明:
             純個人經驗討論  不負責財產損失人身安全

如跟大燈保險絲規格一樣,我怕主保險絲很容易燒掉,如晚上在郊外燒主保險絲,很可怕的...

网友C:
要加保險絲,先要測看看你的設備吃了多少的電?不是充電器可以提供多少的電力,就用多少的保險絲,那超過負荷,是要燒設備還是燒保險絲?

個人很懷疑這種密閉式的可以提供到5V4.2A的電流,您要不要用水泥電阻當負載,看看他可以承受幾A然後看你會用多久?先做一下安全測試如何。

网友D:
提共一個不符合學理,但很實用的最終安全保護。
十幾歲當修砂石車的電機學徒幾天,跑腿較多但還是有收穫,一天好奇的問,為什麼有的地方要加保險司,有的不用,師傅回答,繼電器及轉接插頭就是最簡易有效的保險絲,合作的業者,從沒發生燒車事故,當時一頭霧水,現在終於理解了他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保險絲,先要測看看你的設備吃了多少的電?不是充電器可以提供多少的電力,就用多少的保險絲,那超過負 ...

usb 充電座除了接手機外,可能會接其他設備,設備的耗電量是"不確定",所以無法由設備的耗電量的設定保險絲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共一個不符合學理,但很實用的最終安全保護。
十幾歲當修砂石車的電機學徒幾天,跑腿較多但還是有收穫, ...

我看了三遍,還是不知『繼電器及轉接插頭就是最簡易有效的保險絲』這段話的意思?

請前輩開釋

网友:
以低電壓大電流來說,接點的電阻熱容斷

网友:
我覺得用5a已足夠

网友:
3A较好,这样对充电头本身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安装在取电的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