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手機4G訊號不佳的關鍵零件?(訊號線?天線?模組?)

楼主(2020-08-04):
各位前輩好
最近在下發現手機4G訊號在室內實在不佳(ASUS ZE520KL ZF3 )
常常只有1~2格訊號,打開數據化,發現訊號經常落在-105~-120dB之間
戶外的話,則是-85~-95之間
由於以前剛辦門號時記憶中並不會這樣,致電電信客服(台灣之星)~
回覆訊號都正常,建議我去換新SIM卡試試

因為我SIM卡才新辦不到1年,我不太相信是SIM卡氧化之類...
還是想朝向可能手機硬體老化的可能?

開蓋後,原本想說是否換新「手機訊號線」也許會好轉
但有天線賣家表示這條線只是單純連接用,無關任何訊號強弱的改善
如果是訊號強弱問題,是跟訊號處理的模組晶片有關
講白了就是除了換主機板,不然訊號弱化的問題沒救

問題:

1. 請問這條同軸訊號線真的無關訊號強弱嗎?只是單純電力的連接而已?

2. 關於訊號不夠好真的元兇是晶片嗎?是否無論什麼品牌手機,時間久了都註定如此?
(用過紅米、IPHONE、ASUS好像幾乎時間久了都是訊號變差..)

3. 是否有什麼方法改善收訊問題?

謝謝不吝建議與指導

网友A:
asus 手機問題,
請搜尋"ZE520KL收訊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手機問題,
請搜尋"ZE520KL收訊不良"

謝謝建議,請問一下是指在本站搜尋嗎?

找很久只有找到這篇...ASUS ZenFone3 (ZE552KL) 天線接頭損壞(4G掛掉)修復

不知是不是搜尋技巧不對?

网友B:
1、雙卡雙待都會有兩組3/4G天線,這只是單純把訊號接到下方,減少與上方天線訊號干擾。
  如果沒有拆過,這線的故障可能性很低。
2、3、如果沒意外,這個也是雷雕天線,所以一定會有鍍金接點把訊號導至塑料殼上的電鍍天線,以我個人使用華碩其他型號的經驗…可能是接點阻抗過大或接觸不良~

反正雙卡機,換個 SIM 卡座試試…

网友:
箭頭所指的同軸接頭是不是鬆脫了?

网友:
我的手機是ZF3 552KL,已經用4年了
建議您和別人交換SIM卡和手機,交替比較是什麼問題,也多換幾個地點看看
上個月開始在我們村里和家中,中華電信本來是4G+,都變成只有3G和H+

懷疑手機問題,後來工程人員來家裡和附近測試訊號,才告知是基地台被拆
無解之下,硬是凹一台4G強波器,現在又恢復4G+,速度還比以前快(住海邊,以前也不快就是了)

网友:
用台灣之星~我每天多拿磚進工廠上班~換另一家後就好了~室內的信號真的是無言~郊區就不用帶出門了

手機在機背貼鋁箔OR銅箔會好很多 用台灣之星學到的

网友:
訊號不良,關鍵零件只有想到收發相對位置遮蔽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請問一下是指在本站搜尋嗎?

找很久只有找到這篇...ASUS ZenFone3 (ZE552KL) 天線接頭損壞(4G ...

請用股哥大神ˊ

网友:
通常都是基地台的問題較多,在家中華電信一格還在那閃來閃去,台哥大有四格,之前有試用台灣之星一個月訊號也不好,看來這附近基地台拆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雙卡雙待都會有兩組3/4G天線,這只是單純把訊號接到下方,減少與上方天線訊號干擾。
  如果沒有拆過 ...

謝謝以上所有前輩建議

尤其特別感謝這位Sonytx17tp前輩的指導
根據您的建議,我覺得很有道理,也認為問題應該就是出在這邊
我實際做了這些問題部位的維護清潔後,訊號果然明顯好轉了
感謝您的成功救援...!也謝謝論譚資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以上所有前輩建議

尤其特別感謝這位Sonytx17tp前輩的指導

能解決最好…必竟我也為了華碩手機訊號問題進原廠不下五次,原廠也只治標就是了…
現在老症頭又出來了…正在想在雷雕接點處貼金箔會不會比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解決最好…必竟我也為了華碩手機訊號問題進原廠不下五次,原廠也只治標就是了…
現在老症頭又出來了…正在想在雷雕接點處貼金箔會不會比較好~.

一般是讓接點再迫緊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讓接點再迫緊一點...

這電鍍的雷雕天線,緊迫久了接點也會磨損~自然就會出現問題…
個人試過用銀漆補點,但過一陣子又會症頭又會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解決最好…必竟我也為了華碩手機訊號問題進原廠不下五次,原廠也只治標就是了…
現在老症頭又出來了… ...

要不要試試接點處噴"電子接點復活劑",
(但記得先拆掉電池排線, 免得主機板短路)

我上周才拆開我的ASUS ZE620KL,
將所有鍍金接點噴接點復活劑(3M 1625 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
修復了"USB傳輸不良, 沒接耳機卻進入耳機模式"

网友:
我在2020年5月中買了ZenFone Max Pro (ZB602KL) 主要使用機 & ASUS ZENFONE L2 (低階手機當備用機)!
結果 ASUS ZENFONE L2 也是發生跟你一樣的事情,手機訊號不良!
ZenFone Max Pro (ZB602KL) 卻完全沒有收訊不良問題!
拿去ASUS皇家俱樂部來來回回好幾趟(快2星期),也是叫我去換SIM卡...
我有述說2隻手ˋ機都是華碩手機(包含上一隻手機也是華碩ASUS ZENFONE 3)交換過SIM測過,就是L2訊號差!
結果幫我換主板( 2次 )也沒解決ˊ問題!
我的解決方式是... 轉手賣掉 ASUS ZENFONE L2 手機,換回 ASUS ZENFONE 3 當備用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