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在看Youtube 常常看到這種狀況?

楼主(2020-08-04):
不理它的話等一會兒還是會播放,雖然這樣還是很不方便,我有點瞭解詳情想看看是什麼原因?但是看不出有什麼,請問有會員知道怎麼解決嗎?

网友A:
如果瀏覽器有安裝 阻擋廣告的plugin,可能是因為該功能啟動所引起的。
可以關閉 阻擋廣告的功能,試試看有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瀏覽器有安裝 阻擋廣告的plugin,可能是因為該功能啟動所引起的。
可以關閉 阻擋廣告的功能,試試看有 ...

果然是Adblock for Youtube 造成的,關閉就正常了。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Adblock for Youtube 造成的,關閉就正常了。
感謝

ADBLOCK後面好像有更新修正,
我上個月看水電爸爸也是這樣,
這個月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BLOCK後面好像有更新修正,
我上個月看水電爸爸也是這樣,
這個月就正常了.

原來我是裝Adblock for Youtube,它的圖示是一個紅色向右的箭頭,剛剛我更換另一個AdBlock — 最佳廣告攔截程式,它好像就不會出現第一帖的情形了。

网友:
我是裝uBlock Origin,然後我就忘記這檔子事了

直到在家裡電腦打開youtube看同一個影片才發現

原來廣告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BLOCK後面好像有更新修正,
我上個月看水電爸爸也是這樣,
這個月就正常了.

請問你用ADBLOCK 會連論壇的廣告都一併擋掉嗎?我要設定排除名單論壇才會顯示廣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用ADBLOCK 會連論壇的廣告都一併擋掉嗎?我要設定排除名單論壇才會顯示廣告。 ...

論譠要手動加在白名單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