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鋰電池保護板IC
關閉

楼主(2020-08-04):
請問一下如附圖,
上網查了滿久都無法找到此顆IC只能依LOGO判斷可能是Microchip的IC,
此顆IC是用於3串鋰電池保護板,
有大神知道這顆IC型號及Datasheet嗎
非常感謝!!!!!

网友:
圖片有檔名,趕快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趕快回來修正~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网友:
站內管理員認定,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