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電源供應器供電給監視攝像頭

楼主(2020-08-04):
請問電腦電源供應器300W_12V,可以直接接線給監視器鏡頭的12V 500mA嗎?
會不會因為電流過大燒毀
用電錶量,黃12V + 黑COM = 10A電流...電筆線很熱

如果把黃12V + 紅5V串接 + 黑COM會=17V嗎?

+12V + -12V= 24V ?

ATX電源改,2分38秒影片中把同顏色的線串一起,不會增加電壓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gLw_4ZkXE

貼文練習區影片可以出來在這出不來....

補充內容 (2020-8-5 09:35 PM):
謝謝大家幫忙。問題有得到解答。

网友A:
幫貼樓主的影片連結

网友:
你跟我一樣,會拿三用電表的電流檔直接去插電源
不過現在的我不會這樣做了,因為那個電表已經燒了保險絲,也燒了電路板

先回答問題
1.電腦電供12v的供電能力,你可以從電供旁邊的貼紙找到答案,如果有貼紙的話請拍照上傳
2.監視器鏡頭的電源標示是 12V 500mA嗎?還是它原本的電供標示12V 500mA?
3.替代你的監視器鏡頭的電源,只是電壓符合12V,電流大於500mA,就可以了

黃A +12
紅B +5
黑C com
怎麼串接?
電壓是兩個端點的壓差,你列出了三個端點,電表也只能兩個點兩個點量測
如果你把 黃紅黑任兩點短路了,電供就跳保護了

把同顏色的線接在一起,那個不叫串,而是並,並聯
拿用水設備標準來比喻說,一水龍頭每分鐘最大9公升,打開第二個水龍頭,出水的壓力不會變,但是流量變雙倍的18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貼樓主的影片連結

謝謝sa2086友情連結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sa2086友情連結

你跟我一樣,會拿三用電表的電流檔直接去插電源
不過現在的我不會這樣做了,因為那個電表已經燒了保險絲,也燒了電路板

有聽說量電流會燒電錶,不敢量太久

1.電腦電供12v的供電能力,你可以從電供旁邊的貼紙找到答案,如果有貼紙的話請拍照上傳
A1電源供應器 300W貼紙標示

2.監視器鏡頭的電源標示是 12V 500mA嗎?還是它原本的電供標示12V 500mA?
A2電源12V 500ma是鏡頭貼紙標示

3.替代你的監視器鏡頭的電源,只要電壓符合12V,電流大於500mA,就可以了
A3所以在鏡頭端,就有限制輸入電流的大小。和用12V2A變壓器同個意思
-------------------------------------------------------------------
黃A +12
紅B +5
黑C com
怎麼串接?
電壓是兩個端點的壓差,你列出了三個端點,電表也只能兩個點兩個點量測
如果你把 黃紅黑任兩點短路了,電供就跳保護了

還好沒這麼做...異想天開黃+紅=17V
我的想法是黃 +12或紅 +5 = 正電 是變壓器的紅線;黑COM接黑線 = 12V或5V 變壓器

把同顏色的線接在一起,那個不叫串,而是並,並聯
拿用水設備標準來比喻說,一水龍頭每分鐘最大9公升,打開第二個水龍頭,出水的壓力不會變,但是流量變雙倍的18公升

所以影片中將同顏色的線並聯,電壓不變電流增加。

---------------------------------------------------------------
現在遇到問題是,4路監視器。當初店家給兩個變壓器12V2A(6年前)。單個分接給兩個鏡頭
可能時間久了,白天沒LED吃電溫溫的。到晚上變壓器就有點熱了
手邊有個電源供應就想替代變壓器供電

訊號和電源都是懶人線20米(電源線長達20米)

网友B:
電腦電源品質差異大,
有可能12V雜訊大於原先小專用電源造成監視鏡頭燒毀/誤動作/雜訊,
建議在鏡頭末端加上 LC 濾波 & 12.6 V zenner,
高值 L 有電阻兼限制電流, 實際數值要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腦電源品質差異大,
有可能12V雜訊大於原先小專用電源造成監視鏡頭燒毀/誤動作/雜訊,
建議在鏡頭末端加上  ...

這POWER可能是隨機殼附贈的
印象中看過的其它電供內部比這多很多零件
品質上可能正如oldhan大所言堪慮

网友:
應該沒有你想的複雜,PC ATX Power Supply是有規範線材顏色.
黃色就是+12V,再配條黑色就好.
電流是指能提供多少而不是會送出多少,吃多少電流還是看負載端.

找到綠色的PS_ON跟旁邊的黑線Ground短路, ATX Power風扇就轉了,所有的電就送出來了.

我個人實際應用.

网友:
Atx體積大,學姐正在賣12v2A電供,一個50元,可供應電源給4個用,覺得這樣較單純好安裝。

网友:
可以! 直接 黃線 + 黑線 - 12V 接上 監視器就可以!

監視器原本用的變壓器絕對沒有電腦用的好!!

我們公司 16顆監視器. 我全改用 中央供電.

用一顆 450W 電腦用電源+UPS 供電. 穩定使用8年 還在運作!

网友:
有必要搞得這麼複雜?…

网友:
樓上各位說的都沒錯
POWER 內部是中間抽頭式變壓器
所以不會有12V+5V=17V 電壓
基於各迴路電壓保護設計
只要把這兩個電壓接再一起 會停止供電
監視器一般附送的12V 1A變壓器裡面零件根本是少得可憐
只能算堪用
拆開比較零件極限條件跟數量就能夠知道到底是哪個有凍頭

网友:
直接 黃 加 黑 就能使用囉
我也有這樣用一組AcBel 300W 銅牌的二手電源
取1組電源  接5.5公頭 搭配1對5轉接頭
給監視器

网友C:
樓主要考慮到一點
早期的電供如果只使用12v部分,5v部分沒負載的話
12v輸出電壓會過低
這點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要考慮到一點
早期的電供如果只使用12v部分,5v部分沒負載的話
12v輸出電壓會過低

用御清風大的方式使用至今沒有問題
電表側有12.3V

用在監視器真的好用,比起一般變壓器要好幾個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