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水泥電阻接法

楼主(2020-08-05):
我有一台烘碗機加熱絲故障斷線功率約180w市面上去找電熱絲發現只有500w功率 想到應該可以加個電阻當阻抗 才發現一個水泥電阻這大一顆才10w功率 我約要串個100歐的阻值 那是否理論上我要串聯10顆30w左右的水泥電阻 這感覺有點怪 是否他的 30w真的是功率上限 以前沒注意以為他是安培

网友:
請依據板規註明廠牌型號與貼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這樣才會有版友回覆您。

网友A:
是 1800W 吧? 淘寶一堆. 不然你 500W串聯4個也可以啊.

网友:
材質不一樣吧
電熱絲可以忍受高溫1000-1300度,電阻不行
用電組可能效果不好,不然就是同樣的發熱量但壽命不長

网友B:
帶電表到回收場找吧!

网友C:
翻看網路資訊時發現 烘碗機 樣式大小差很多, 為避免雞同鴨講 才會如2#這樣要求

如果擺的下可以串兩個350W   ( 約 176W )

   烘碗機用PTC帶電波紋陶瓷加熱器 350W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8966278187

        W        Vrms        阻值=V^2/W
        350        110        34.57
        180        110        67.22
        176        110        68.75

另以下這法需有電學安全ˊˊ概念:

   尚朋堂直立式溫風烘碗機SD-1581 無法加熱修復 之 簡單任務
   https://bbs.pigoo.com/thread-33359-1-1.html

楼主:
品牌    大家源
型號    TCY-532
消耗功率    175 W

感謝大家的回復,這一台是第二次修了,之前也是加熱絲斷掉,因找不到材料,我是直接短接它就繼續使用,但半年過去,又斷掉了,因為當初材料就是找不到那裡買,現在有找到一條新的110v 500w的電熱絲,但因為功率太大才想考慮加個電阻試試想辦法讓他降到200w左右的功率。

下面是我找的圖,他的內部有點像這樣子,因為東西不在我手上就沒有實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看網路資訊時發現 烘碗機 樣式大小差很多, 為避免雞同鴨講 才會如2#這樣要求

感謝提供,但這成本太貴了,我今日是有找到一組類似大同電鍋那一種保溫片細長型的二片並聯起來200w價格也不貴 150元,但他的線比預期想的要細不少,怕不耐用也就沒有下手。
另老闆說你這一種爐線通常都要訂做的需要有成品去比對才能訂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帶電表到回收場找吧!

拆這一個真的是很頭痛,前後羅絲加起來也要20顆以上,回收場可能也不會讓你在那拆拆裝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1800W 吧? 淘寶一堆. 不然你 500W串聯4個也可以啊.

淘寶的電熱絲,我有聽台灣的工廠老闆說偷料很嚴重 很不耐用,今日去淘寶找有不少店家負評滿多的都說用沒多久就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看網路資訊時發現 烘碗機 樣式大小差很多, 為避免雞同鴨講 才會如2#這樣要求

哦!原來早上我記錯了一直以為是 161歐,為了算功率我半年前買了這一套app還不錯用 electrodoc

主要也是想了解這個水泥電阻這大一顆但功率真的這麼小嗎?為了達到限流的目地降下300w的功率(500w >> 200w),我真的理論上需要去串10顆 30w的水泥電組嗎?

讓電阻+電熱絲阻抗變成 66歐才是正確的?(純討論,但這方案對我來說不可行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建議找吹風機的較好找 兩個串聯瓦數就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原來早上我記錯了一直以為是 161歐,為了算功率我半年前買了這一套app還不錯用 electrodoc

主要也是 ...

有個想法 二極體串在 加熱器上 可以使輸出減到原值一半
              二極體串在 110v 500w的電熱絲,輸出減到250W ,,,

二極體可以用
      (A)單顆5A 400V 例如: UG56G    https://www.allicdata.com/pdf/ug56gb0g-datasheet/5404441.html
      上述5A 規格材料行不易得, 或是考慮併接二極體
      (B)  一組併接兩顆3A的 1N5404 (以上 04... 05 .. 06 07 都可)
      (C)  4A 橋式整流  併接兩個交流端(~符號) , 正極輸出 , 負極剪斷

网友:
如果要求高功率,估計要像磚頭一樣大...

网友D:
試試用交流可控矽(TRIAC)來調降壓,TRIAC降壓時本身較不發熱,觸發交流弦波某一相位角導通達到降壓所以不發熱,或是單向SCR同樣原理觸發相位角也是可以調降壓

可控矽大功率電子調壓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41942249756

网友:
180W的電熱絲換算電流: 180/110= 1.63安培
所以電熱絲電阻值約為110/1.63=67歐,

如果照片裡的電熱絲為實物,目測約為2~3米,
所以電熱絲應是0.2mm x 2米 或 0.25 x 3米,或0.3mm x 4米,
越粗的電熱絲越不易燒斷,但要視繞製的長度是否適合,

水泥電阻不可替用,功率不足,
500W的電熱絲應該是較粗較短,可以用原機器上的電熱絲剪到適合長度後串接來充當電阻,
或是直接買3條500W的串在一起=168W。

网友:
水泥電阻10W以上的還是有,不夠還有瓷管型或是金屬封裝幾百瓦上千瓦也有,所以瓦數並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不切實際,功率電阻也是會發熱也有相當體積,要如何安全安置是個問題,能買到原規格發熱器來替換最省事。

若真的要用大功率電熱絲降載使用,TRIAC調相控制是個方法,不過要注意安裝位置與防熱問題,也要考慮萬一TRIAC故障全功率加熱,烘碗機會不會發生危險?所以在適當地方加個溫度保險絲是必要的。

還是照原規格替換比較省事也安全。

楼主:
感謝大家給的意見啊,我可能會去買一組200w類似大同電鍋保溫片的東西來替代約150元,預計這週日找時間修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個想法 二極體串在 加熱器上 可以使輸出減到原值一半
              二極體串在 110v 500w的電熱絲,輸 ...

感謝提供這個資訊,也是一個方法,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用交流可控矽(TRIAC)來調降壓,TRIAC降壓時本身較不發熱,觸發交流弦波某一相位角導通達到降壓所以不發 ...

好新奇的玩意,感覺也很可靠,這一種是否類似傳統調光檯燈那一種電路?
長知識了。
下次淘寶有空淘一個回來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給的意見啊,我可能會去買一組200w類似大同電鍋保溫片的東西來替代約150元,預計這週日找時間修理 ...

電熱絲/捲/片/立體  最終外形那麼多樣
大同電鍋保溫片 外形是扁的
熱傳方式 考慮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熱絲/捲/片/立體  最終外形那麼多樣
大同電鍋保溫片 外形是扁的
熱傳方式 考慮了嗎?

是有這疑慮 肯定會沒原來散熱效率來的高 但他原始也是有一個風扇在吹希望不會差太多。
另我也有一個備案 昨日發現以前有買個二極體包 裡面竟然有5408查了一下耐壓1000v 看來也可以併接二顆接到爐線 應該是正極接ac110對吧 負極接負載。
這一條線沒拉開就有近20cm 所以也不考慮串三條去用。串長了雖功率達預期 但溫度肯定拉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用交流可控矽(TRIAC)來調降壓,TRIAC降壓時本身較不發熱,觸發交流弦波某一相位角導通達到降壓所以不發 ...

剛花了點時間研究了一下 這一種能否改成變壓器 台灣電器110v去國外接上220v前接個降壓器 讓220v降到110v 在接著壓敏電阻及保險絲以防triac 故障 直接220v供電

网友:
想得太複雜了,找好安裝,瓦數接近稍大一點,以15# 方式,可矽控調光器,方便好用,還可隨意調熱度。
補充; 即使500 瓦也無妨,更耐用

网友:
如12# 賽門老師的用二極體(10A),500 瓦就變250瓦,定時器時間轉少一點就好了!

楼主:
剛花了點時間測接了200w加熱片,可能是太過密集溫度過高,竟有冒白煙的情況,也或許是新的使用一下或許就可以了,但我目前不太敢用了。
另一個採用二極體5408,並二顆上去,但是電爐線標示500w但實際上機到了660w左右(實際量了一下竟然是18.5歐),然後降一半是330w,或許是溫度也太高了,開著一分鍾跳溫控了...。
總之這二種方案目前是失敗了,目前仍採用短接方式去處理,待下次淘寶回來可矽控調光器再來玩玩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用交流可控矽(TRIAC)來調降壓,TRIAC降壓時本身較不發熱,觸發交流弦波某一相位角導通達到降壓所以不發 ...

請教一下哦!
這一顆明標是要用220v,我在問答也看到賣家說110v可以用,我相信應該也是可以用的才對。

但是我在某皮看到有賣家賣220v及110v專用的,我就很好奇了這一個是有改了什麼零件嗎?請教你知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哦!
這一顆明標是要用220v,我在問答也看到賣家說110v可以用,我相信應該也是可以用的才對。

220v 可以使用在110v,差別是電位器比較不好調整,因為220v的電位器的阻值會比110V大,電位器由大到小的旋轉,會有一段旋轉角度沒輸出功率,

調光器的線路有多種 , 圖是使用電位器做RC移相, 移相的電壓經觸發二極體觸發可控矽,原設計220v改用110V時電位器的阻值要改小,轉起來輸出功率跟電位器的旋轉角度才會線性,另外也有使用IC做移相觸發的調光器線路,110V或220V不用改電位器性能一樣

网友:
沒屋頂很多,110V或220V全有;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29156112825

网友:
短接可以用半年很久了啊.尚朋堂那例子用絞接的.是不是用銅端子剪掉頭用來壓接.比較不會耗掉加熱線長度.這樣等用到沒的拉長來短接了再去找料.不然釣具店有賣白鐵套管(注意不要買錯鋁套管).我們用來綁鋼絲鉤或防咬線的.1包20-30元可以用很久了.當然接頭太多還是要換掉.這是不好找到料件更換或是料件太貴才用.基本上能換新品還是換新品

网友:
SCR比TRIAC更適合,提供SCR降壓線路給你參考,找不到180w電熱絲這線路很適合, SCR單向500W只剩半波250W,又調整R值控制RC移相觸發SCR降到180W。

補充內容 (2020-8-10 05:04 PM):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05143470326#qa&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