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科帥氣炸鍋維修

楼主(2020-08-06):
這個科帥氣炸鍋有9成新電熱運作正常但風扇不動

拆開才看到,底部只有微動開關

用痞酷鏟拆開上部外環並卸下兩顆螺絲

用痞酷鏟拆開上部內環有四個卡榫

在拆卸下氣炸鍋內部四顆螺絲便可拆下氣炸鍋上部

本以為是單純溫度保險絲斷路
沒想到連風扇三個塑料支架全斷了

三個塑料支架用高濃度瞬間膠黏牢後
以原有的兩片避震橡膠墊片將其中一片用矽利康
跟塑料支架底部緊黏在一起,增加支架強度

更換150度溫度保險絲

手邊只有鐵氟龍膠帶~將溫度保險絲固定好

依序組裝回去完修

网友A:
150℃溫度保險絲...
看來漆包線..挺高檔的

大概是為了 熱風循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溫度保險絲...
看來漆包線..挺高檔的

他原來開路的保險絲上標1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原來開路的保險絲上標150度

看到 藍線/紅線 那種耐高溫的線
想想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剛剛看成 帥氣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成 帥氣維修....

科~帥氣炸鍋了

网友:
我剛剛才用了氣炸鍋炸了一片薯餅給我女兒吃了說~

网友:
專業就是專業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网友C(2020-09-14):
請問版主,我的也是電扇不轉,拆開電扇順便清洗,現在組回扇葉,都會摩擦到鍋子,是否方便指導一下上下扇葉要如何組裝回去的順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主,我的也是電扇不轉,拆開電扇順便清洗,現在組回扇葉,都會摩擦到鍋子,是否方便指導一下上下扇葉要如 ...

當初組裝完成後上散熱葉片也是會卡住
我使用一字起子輕輕的把鐵製葉片往上翹
下風扇葉片正常沒卡住所以沒調整
不過我是憑感覺觀查葉片是否平均
上電測試風扇轉動正常沒異音就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組裝完成後上散熱葉片也是會卡住
我使用一字起子輕輕的把鐵製葉片往上翹
下風扇葉片正常沒卡住所以沒 ...

謝謝版大的回覆,我已經調整好,等保險絲零件跟耐高溫膠布來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