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65X7000E 螢幕黑斑及亮白斑駁
關閉

楼主(2020-08-06):
手上有一台Sony KD-65X7000E有兩點問題想請教大家是什麼問題
該如何修理

一個是螢幕上(內部)有一個約十元大小的深黑色斑點。

另一個是,螢幕顯示淺亮色系時,會明顯看到有區塊是亮白的斑駁。

請大家指點,謝謝

黑色區塊

黑色區塊

亮白斑駁

亮白斑駁

网友:
可能是偏光膜問題,可查論壇維修實例參考 !

网友:
面板有入水吧!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网友:
是回收場收回來的嗎?

應是面板進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