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請教~有人可幫查電路板元件好壞嗎?細節請密我,謝謝

楼主(2020-08-06):
如圖

网友A:
這論壇的精神,是要自己動手測試維修,建議把相關問題PO上來,大家會慢慢幫你解決問題,重點是要你自己動手處理!!   加油!!

网友B:
單晶片的東西 很多時候故障都是因為裏頭程式跑掉 看照片的 板子 零件應該沒甚麼 問題 可以自己量一下 電晶體 二極體

网友:
問題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論壇的精神,是要自己動手測試維修,建議把相關問題PO上來,大家會慢慢幫你解決問題,重點是要你自己動手 ...

有空測試,再跟大家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晶片的東西 很多時候故障都是因為裏頭程式跑掉 看照片的 板子 零件應該沒甚麼 問題 可以自己量一下 電晶 ...

有空測試,再跟大家報告

楼主:
這是點焊機電路板,開機點焊保險絲力可燒毀,換了可控矽後,可開機,面板無顯示點焊無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點焊機電路板,開機點焊保險絲力可燒毀,換了可控矽後,可開機,面板無顯示點焊無反應 ...

點焊機,矽控換了應該問題不在板子上,我之前修過一台,矽控燒了,換過後能用但是不給力,原因在變壓器,換那顆變壓器差不多可以換新機了,所以放棄了!!

面板無顯示點焊無反應,7805的輸出有量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焊機,矽控換了應該問題不在板子上,我之前修過一台,矽控燒了,換過後能用但是不給力,原因在變壓器, ...

請教 解焊7805後,可用歐姆值測好壞?如何判斷?

還是一定要上電壓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 解焊7805後,可用歐姆值測好壞?如何判斷?

還是一定要上電壓測?

解焊測量,就只能用二極體檔測量有無短路!!!

在板上就是上電測量7805輸出端是不是有5V!!  因為這個5V是給晶片和LED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