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傳統儲水桶改直出RO

楼主(2020-08-07):
在隔壁 PCDVD 看到這種不用儲水桶的 RO Ro逆滲透飲水機請教,
可減少廢水率 1:1, 不會有水桶細菌滋生問題,想把被笑稱史前時代的傳統 RO 改裝,
有人有用過這種直出 RO 嗎?

网友:
請問ro膜是幾加侖的,可以啊!用設備或空間(金錢)換時間,世間事,沒有不可能的,不然科學家怎麼是生存。

网友:
説個小故事,自己要裝個ro,女王多事,揪好友也合購還要我安裝服務到家,那也算了,維修服務還要保固,有收材料費時,好像幫我拼經濟,後來用了十幾年,需保養維修越來越多,有一天很高興的跑來跟女王説,他兒子幫他裝了一個兩千多元的ro,比以前的好,免插電,也不用儲水桶,保證不會因沒定期保養,也不會沒水可用,終於少了一件苦差事了。

网友:
我們家有用,這種Ro

网友:
這種直出ro好用

网友A:
我自己買了一台,一個月後又幫我母親買了一台, 我母親一直稱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買了一台,一個月後又幫我母親買了一台, 我母親一直稱讚好用

請問廢水產生會很高嗎? 廢水比是用多少的?
拍賣有寫 1:600~1200 那不就省不了水.

网友:
我也沒有注意廢水比是多少,我只知道一頓飯加一水壺開水,剛好一水桶廢水,吃飽飯拿來拖地,一點都沒浪費。

网友B:
ro膜因為沒有反洗,變成耗材
雖然省了電,但是ro膜要定期更換

是不是值得要評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廢水產生會很高嗎? 廢水比是用多少的?
拍賣有寫 1:600~1200 那不就省不了水. ...

我用礦泉水膜,廢水比是800的,廢水流到浴室用一個大桶裝起來,可以沖馬桶.....
礦泉水膜已經使用約4年,最近打算更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o膜因為沒有反洗,變成耗材
雖然省了電,但是ro膜要定期更換

ro膜不是有反洗就可以用一輩子.

反洗是可以延長一點壽命,但意義有限.....沒有反洗也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反洗的RO膜,一般三~五口人家用,一支RO膜用個三~五年也不成問題.

RO膜該不該換,用TDS檢測筆試就可以知道了,不用定期更換.

舊文裡我都有提過,只是不知道在哪裡了.

(至於儲水桶,很早我就拿掉,用水桶裝,舊文也不知道在哪一篇,我也有拍照.......儲水桶只是方便,跟水質毫無關係,當然不用也沒關係.)

(以上是我實際使用的經驗....做生意時狂操半年才壞一支RO膜,家用當然用個三~五年沒問題.....怎麼知道RO膜掛了???就濾不出多少水,但廢水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o膜不是有反洗就可以用一輩子.

反洗是可以延長一點壽命,但意義有限.....沒有反洗也沒有什麼關係.

唔,我家的情況反而相反

RO膜大概1年就報廢.

會知道報廢都是我看到象印熱水瓶裡面又開始造鐘乳石
拿TDS筆一量果然又飆升到120左右

RO報廢的當下,反而是廢水量變很少,大約是原本的一半
我個人是猜測因為廢水漏進儲水桶,所以造水時間變短
廢水量變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唔,我家的情況反而相反

RO膜大概1年就報廢.

依照構造,廢水應當不會進儲水桶.但依照你所說的,我有二個問題.

1.你有換RO膜嗎???

2.你把整台換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照構造,廢水應當不會進儲水桶.但依照你所說的,我有二個問題.

1.你有換RO膜嗎???

有,更換RO膜後就會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o膜不是有反洗就可以用一輩子.

反洗是可以延長一點壽命,但意義有限.....沒有反洗也沒有什麼關係.

嘿啊

一般ro膜都怕氯,破了就悲劇,如樓上那位
也怕塞住,反洗加減差一些
也可以製水效率變差的時候,再自己逆洗一番,像陶瓷濾芯那樣,定期給它洗刷刷,磨一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啊

一般ro膜都怕氯,破了就悲劇,如樓上那位

原來是氯搞壞的....我還在想怎麼會過RO膜水質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更換RO膜後就會正常

這樣我就多學一個案例了.

我寫一下前一陣子我家RO壞掉時修好的例子.

前一陣子我家的熱水器也結水垢.....想當然第一個懷疑的就是RO膜.....畢竟用了應該快十年了....(我有用TDS檢測筆,所以沒在怕的...)
換了RO膜還是有問題.....TDS到240多.以為這管RO膜放太久,就再買一支RO膜來換....
換了以後還一樣,以為是這支新買的RO膜品質不好....就再買一支....還一樣....就開始懷疑其他地方出問題了.

最後找到這個東西壞了.....這東西壞了的時候,未過濾的水會大量跑進濾好的水.....導致廢水很少.....因為都跑到出水口去了.

壞掉是因為裡面的橡膠片年久失修破了........難免嘛.....用了十三年了吧....

給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氯搞壞的....我還在想怎麼會過RO膜水質還不行.

在美國有不怕氯的ro膜,貴鬆鬆,買不下手
乖乖叫人家在前面加活性碳,和卡骨力的換

但是有好有壞,怕氯不怕oo,不怕氯的怕oo
那個oo是什麼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啊

一般ro膜都怕氯,破了就悲劇,如樓上那位

原來是氯

我想說我的手自帶崩壞效果,摸過後的壽命比較短
因為我家的RO設備是另一個叔叔熱心裝上的
跟他家裡的一樣款式,濾心也是一樣的
但是他說RO膜沒換那麼頻繁.

這樣看來,可能第二道要考慮從原本的陽離子樹脂
也換成跟第三道一樣的活性碳

网友E:
RO膜要換嗎,我家用了十幾年沒發現有問題,壓力桶是換過一個

网友:
最近才幫隔壁鄰居裝一台櫻X直出式,就是一比一,測水質跟一般一樣,有個小缺點就是馬達聲音大一些(振動聲)

网友:
引用 网友E:
RO膜要換嗎,我家用了十幾年沒發現有問題,壓力桶是換過一個

大大有測水質嗎?
自己喝的,還是定期測一下水質TDS會比較放心
我前一次是出水慢,換過一支
還有一次就是TDS降不下來,也換過一支
RO機也用十三年了
壓力桶也有換過一次

楼主:
網路不斷爬文的結論,
直出的要換高流量馬達,
大顆高流量RO膜/殼,
三胞胎 3/4 分進出水口殼,
廢水比, 三分管, 各種大小轉接管,
夯不啷鐺加一加接近買台新的,
好處是 DIY 完成後對 RO 製水系統會非常了解.
趁著老舊二三道漏水濾殼更新之便,
先把三胞胎換成4分入三分管出,
待馬達用到掛再換高流量馬達與 RO 膜/殼.

网友:
直出RO 要用TDS測水質 RO膜我用的是400G, 要使用高流量馬達 ,RO膜使用壽命廠商說兩年要換!我買了兩年多還沒換過直出型的控制器也有逆洗功能.

楼主:
想加幾個水質即時偵測,
免得不小心喝髒水不自知,
這是 TDS 感應頭:

安裝方法:

有微電腦控制盒內建讀取電路,
缺點是沒有溫度補償會有誤差,
顯示在濾水器上而 RO 裝在櫥櫃下,
想看 TDS 得彎腰開櫥櫃門..
自己做的話在想多裝個濾心之後就可知道是否該換.

還有漏水偵測:
更換濾心後若是沒有鎖非常緊常常會漏水,
討厭的是超微量的漏水短時間無法看見卻會造成鐵架生鏽,
市售使用機械式停水但只有一點, 沒有聲音提示.
想著越來越複雜 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我就多學一個案例了.

我寫一下前一陣子我家RO壞掉時修好的例子.

最好是改用入口電磁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加幾個水質即時偵測,
免得不小心喝髒水不自知,
這是 TDS 感應頭:

其實對乾淨的飲用水也不用想那麼多......可以簡單一點.....

過濾過的水再怎麼樣也比自來水乾淨.......自來水你喝一輩子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就算喝到自來水也沒有關係.

除非你是拿河水或雨水過濾飲用,不然自來水有過濾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改用入口電磁閥.

我的RO改用直出就是把儲水桶拿掉,用一個密閉塑膠桶儲水.....
在入水口那邊有用一個電磁閥,用計時器控制電磁閥開閉.
用一個計時開關控制電磁閥,算好時間一按水滿就自動停了......

(我有想過不要用電磁閥,就直接控制110V電線,通電馬達就濾水,關電就停.........不要用電磁閥要拿掉水壓開關....算了,不想弄......以後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