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2s 電源板

楼主(2020-08-08):
各位先進
昨天我有一台asus vw192s 螢幕,可亮電源燈但是無畫面,經拆檢發現是
高壓板AIP-0160的AO4606燒掉
手邊有一片Hanns.G HX191A 的高壓板FSP043-2PI01V 不知有無人知道可否共用?
還是可以拆板子上的SP8K3來替換掉AO4606?

网友A:
接腳定義一樣就可以用

网友:
不可代用

楼主:
請問不可代用是指?
下面的八針六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腳定義一樣就可以用

接腳定義是指八針六針那邊嗎
八針的有兩支是12V,這兩隻不接其餘都一樣
電流JUMP那邊也調整成跟ASUS的電源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