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2.5"SSD與NVME SSD實際體驗的差異

楼主(2020-08-09):
請問大家~~~~~~2.5"SSD與NVME SSD除了在效能測試上有差異之外,實際使用上

可以感覺得出明顯效能差異嗎?.........

网友:
看玩什麼啊

跑分也是找項目來測,設定了某些條件
但是如果看你玩的項目不同,當然就和跑分結果窘然了

网友A:
以前都是升級舊電腦,所以都是用2.5" SATA SSD。

這幾天裝了一台新機,SSD是配 PCIe NVME SSD,裝機速度明顯快很多,裝好之後實際操作也比SATA SSD順暢。

不過要注意一樣是M2外型,有分PCIe跟SATA介面,如果是SATA介面就跟2.5" SSD一樣了。

PCIe 3.0跟PCIe 4.0比實際感覺或許差異不大,但跟SATA介面比一定有感。

GA-B550M AORUS PRO+AMD R5 3600+16G DDR4X2+金士頓A2000 500G PCIe SSD,安裝Windows 10大約8分鐘搞定。

网友B:
個人感覺:舊機沒差、新機有差

我只有上網、文書、會使用PHOTOSHOP、原本 i7-4770 + M.2 SATA 240G,常見的 500MB/s 上下那種

也是因為M.2 NVMe PCIe 的迷思,買了 WD Black SN750 500G M.2 NVMe PCIe 讀:3470M/寫:2600M + 轉卡,

安裝系統、安裝軟體、開軟體、上網反應感覺差不多 (所以才會賣掉)

用在遊戲應該就有差,遊戲一個檔就 22GB  (RE2 重製版),我下載後,舊顯卡玩不動就放棄了,上 YT 看實況

上年底有幫客戶組裝八代 i5 + WD Blue SN550 500G M.2 NVMe PCIe 2280/讀:2400M/寫:1750M 感受反應就有差

在於整體八代i5六核心+DDR4、反應比我舊四代i7四核心+DDR3快,安裝系統、安裝軟體、開軟體、感受的出來,

卻也不是快到差很多,開大檔案才能感受得到比較大的差異

我沒有用測速軟體,只是三不五時就在灌WIN10、幫客戶舊機升級SSD,平常的感覺

我上次給你轉卡你還沒用哦,不然借你測~下面的 250G

雖然不是很高規的

現在都做三合一了(控制、FLASH、記憶體)

M.2 SATA、M.2 PCIe

网友C:
用 i7-4770 ???? 這麼高檔....

我還真懷疑你的舊顯卡到底有多舊....

我查了一下《惡靈古堡 2 重製版》最低配置.....我的配備沒過......

舊電腦我很多,真的覺得只有在玩遊戲讀大檔的時候,用 M.2 NVMe 真的讓人很有感...

因為我的電腦太舊,沒有辦法用 M.2 NVMe 當系統碟,所以只拿來當資料碟.

如大俠所說,當系統碟真的差不多少,但讀大檔或拷貝就真的差很多了.

网友:
看有沒有支援吧
2.5吋SSD(或M.2 SATA)讀寫500MB/s
M.2 PCIE讀寫1000~3000MB/s
M.2 PCIE 4.0 讀寫 5000MB/s
主機板有支援M.2 PCIE就建議買這種,價格跟2.5吋SATA差不多,但速度快6倍
目前M.2 PCIE 4.0 價格仍偏貴,但我覺得沒必要,我覺得讀3000MB/s已經非常夠用了

网友D:
能選當然用 NVME 啊~
NVME 是直接走 PCIe 介面,少了很多舊包袱的轉換層。SSD信號是要從北橋走到南橋再模擬 SATA 介面規格。
用系統碟當然還是有差,總不能說你把mouse 插在 usb 1.0 上與插在 usb 3.0 上在比較,然後說它沒有差很多。這有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升級舊電腦,所以都是用2.5" SATA SSD。

這幾天裝了一台新機,SSD是配 PCIe NVME SSD,裝機速度明 ...

所以NVME還是有差啦齁?~~~~~~因為資料頻寬還是比較大

SATA適合取代隨身碟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感覺:舊機沒差、新機有差

我只有上網、文書、會使用PHOTOSHOP、原本 i7-4770 + M.2 SATA 240G,常見 ...

因為人家問我振興券要怎麼用,談到SSD....

鄰居說SATA介面的SSD比較便宜,NVME的比較貴~~他問我該買哪
種好?...便宜可以買容量大點的.....那我也還沒用,我也不知兩者差距
除了數據上,實際上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i7-4770 ???? 這麼高檔....

我還真懷疑你的舊顯卡到底有多舊....

不能當系統碟~用SATA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選當然用 NVME 啊~
NVME 是直接走 PCIe 介面,少了很多舊包袱的轉換層。SSD信號是要從北橋走到南橋再模擬 ...

嗯~~~~新規格的完整支援的當然就選NVME介面,BIOS有支援NVME但沒M.2插槽的

板子可以用轉卡來用。其他的就沒得選只能買SAT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當系統碟~用SATA就好了吧

NVME舊主機板不能當系統碟,但可以當遊戲碟......這效益同樣大.

可以買 SATA SSD 當系統碟,NVME當遊戲碟.....兩者都有的搭配最好.....

(WIN7認不得PCIE轉卡的SSD,裝上官方更新就可以認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人家問我振興券要怎麼用,談到SSD....

鄰居說SATA介面的SSD比較便宜,NVME的比較貴~~他問我該買哪

現在差價越來越少,差不多的價錢沒理由買SATA介面的吧?前提是主機板要有M2插槽與支援NVME,沒支援只能買2.5" SSD。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H7J-A900A8FP7?fq=/S/DRAH9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人家問我振興券要怎麼用,談到SSD....

鄰居說SATA介面的SSD比較便宜,NVME的比較貴~~他問我該買哪

如果是針對 "體驗"上很難解譯,因人而異,文書、遊戲、或是大量讀寫的需求

更早之前我有位客戶大學教授他有預算要買新機搭 i7-8700,舊機是 i7-2600 是使用 2.5 SATA SSD 裝 WIN7,

我想說看標榜 PCIe 的都破仟讀寫..我就找有散熱片還算便宜的 PLEXTOR M9PeG

結果裝好他覺得沒有明顯變快,我就尷尬的轉移焦點跟客戶解譯說,之前是裝WIN7,

因為現在WIN10比較吃資源,所以@#$%^&就亂說了一堆呼嚨過去..

她是教保險金融的老師,對電腦都不懂,所以他的體驗上只有在開機、開WORD那差沒1、2秒的東西

分析、解釋的太多,面對不懂、無感的人,到最後反而是自己中槍 ...

自己覺得很好的東西,鄰居或客戶並不一定跟你感受一樣

所以不用說太多

或許就把焦點轉移到 預算 上面...

有時候客戶在猶豫的時候我就說有多少預算就買什麼等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選當然用 NVME 啊~
NVME 是直接走 PCIe 介面,少了很多舊包袱的轉換層。SSD信號是要從北橋走到南橋再模擬 ...

jojoling兄 請問這種需要4K對齊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針對 "體驗"上很難解譯,因人而異,文書、遊戲、或是大量讀寫的需求

更早之前我有位客戶大學教 ...

呃,我個人倒是覺得,單純開機看到桌面的時間過程
WIN10反而可能比WIN7還快

我在一台超破舊的E6320+4GB DDR2 RAM+GT630的破機子上裝了WIN10
差不多破舊的電腦裝WIN7,在開機看到桌面的時間上
我覺得WIN10似乎比較快

至於....WIN10的電腦,看到桌面以後滑鼠能不能動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覺得您是被MS陷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呃,我個人倒是覺得,單純開機看到桌面的時間過程
WIN10反而可能比WIN7還快

我也是看到標榜讀取 3000 就很 HIGH 啊~~裝了是有變快 (也不是快到很誇張)

客戶是完全無感 {n_081:}

要說有感的話:是從 HDD  換 SSD。換過的客戶都說變好快 (這個聽到比較有成就感)

WIN7 四色球合在一起之後還要閃3~5次,換後四色不用合在一起或沒出現就進桌面,

連歡迎都一閃而過或沒出現

{n_089:}

网友C:
我只能說平常看不太出來,但拷貝大檔真的很有感......

像我把幾百G拷進HDD,可能要二個小時多.
同樣大小拷進SATA SSD就只要3~40分......到 mvme 只要 十幾分......

真的很有感.......

(不是只有小姐姐才有大檔.....現在的遊戲檔也都幾十G...前一陣子還看到一個近90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說平常看不太出來,但拷貝大檔真的很有感......

像我把幾百G拷進HDD,可能要二個小時多.

嗯,因人而異

我現在外接是使用 M.2 SATA 128G + TYPE-C 轉接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因人而異

我現在外接是使用 M.2 SATA 128G + TYPE-C 轉接盒

TYPE-C 接口...... 你己經在用這麼高級的東西了.....

話說回來,我還沒有TYPE-C接口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的電腦效能很好,太夠我工作使用,所以一直沒有想買新電腦的念頭.....

買新的用起來也沒差,好像就等著放舊一樣.錢就等到覺得有需要時再花.

現在只有隨身碟跟SSD有在買新的,其他好像沒有想到非得要買新的.

幾年前電腦的性能也超好的......

(所以我標你什麼也別太意外......對我來說都是很好用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 接口...... 你己經在用這麼高級的東西了.....

話說回來,我還沒有TYPE-C接口的東西... ...

新東西我會先試用,客戶問我的話要會解釋 (唬爛)

USB 現在命名好亂,TYPE-C 只是硬體介面形式,實際頻寬有分 5Gbps、10Gbps、20Gbps

我也是能用就好,以前都會買新機,現在都用舊機

最後一次買新機是8年前買 i7-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NVME舊主機板不能當系統碟,但可以當遊戲碟......這效益同樣大.

可以買 SATA SSD 當系統碟,NVME當遊戲碟. ...

知道了~~原來W7會認不得轉卡上的NVME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差價越來越少,差不多的價錢沒理由買SATA介面的吧?前提是主機板要有M2插槽與支援NVME,沒支援只能買 ...

嗯~~~~只要主機板BIOS有支援NVME開機的當然就買NVME為首選了....

M.2插槽還能靠轉卡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針對 "體驗"上很難解譯,因人而異,文書、遊戲、或是大量讀寫的需求

更早之前我有位客戶大學教 ...

那老師的用途根本感覺不出SATA SSD介面後的差異了,因為他的用途沒有經常大檔案

讀寫載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說平常看不太出來,但拷貝大檔真的很有感......

像我把幾百G拷進HDD,可能要二個小時多.

玩戰地風雲這類高效能+大量資料載入的遊戲應該就會有感~~~~不然遊戲會等待地圖載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兄 請問這種需要4K對齊嗎?

要吧。nand flash 都需要這種機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兄 請問這種需要4K對齊嗎?

其實現在不必考慮要不要4K對齊了吧,不管機械碟還是SSD,一開始分割就讓他4K對齊,省得將來再分割一次。

在Windows 7或10之下分割一定會對齊,或是直接進入Windows 10安裝程序再分割,也一定會對齊。

楼主:
你們的SSD會通通容量一個分割區?

還是再分兩個分割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們的SSD會通通容量一個分割區?

還是再分兩個分割區用?

128G或256G還有必要分嗎???

分不分是看大小,不是看是不是SSD......

像我128G是有在分,但是是為了當測試碟,需要還原....

一般正常便用,不夠大就不分了.

网友:
我128G應該不會分
但256G會分C:100G D:剩下

補充內容 (2020-8-15 03:38 AM):
如果有資料硬就不會分割磁區了

楼主:
感謝以上回復~~~~因為我的軟體少,萬一買個500G通通一個分割區有點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們的SSD會通通容量一個分割區?

還是再分兩個分割區用?

依照自己的用途分割,若需要多系統開機就分兩個。(Linux 比較特殊,有時候特別切一塊swap;另外home也可以獨立出來指定到HDD)

一般是SDD當系統,HDD當資料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照自己的用途分割,若需要多系統開機就分兩個。(Linux 比較特殊,有時候特別切一塊swap;另外home也可以 ...

嗯~~~~因為我軟體裝的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買小容量的256GB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因為我軟體裝的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買小容量的256GB就好了...

SSD的話,看價差吧,大容量是有好處的

我印象中SSD每個cell有讀寫次數壽命
所以主控會把讀寫分散到不同cell上
提高使用壽命.

所以大容量理論上來說,每個cell需要重複寫入的次數會比較少
壽命理論上比較長,不過很多是說直接主控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D的話,看價差吧,大容量是有好處的

我印象中SSD每個cell有讀寫次數壽命

對~我也聽過是主控晶片自己先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因為我軟體裝的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買小容量的256GB就好了...

記得TLC普及時,買了一顆二手256GB P牌MLC SSD當Win10系統碟,目前容量還沒有不夠用的情況。

常用軟體可以安裝到系統碟、遊戲可以安裝到非系統碟或HDD。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對~我也聽過是主控晶片自己先掛了....

對,主控會先掛~SMI的主控我已經掛一顆了,雖然我才用了六顆的M2 PCIE,從掛了那顆,在intel保內送回換新,目前都加散熱片~或改用其它家的主控…用三年了,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記得TLC普及時,買了一顆二手256GB P牌MLC SSD當Win10系統碟,目前容量還沒有不夠用的情況。

常用軟體可 ...

知道了,其實系統碟就是系統使用,其他資料擺硬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對,主控會先掛~SMI的主控我已經掛一顆了,雖然我才用了六顆的M2 PCIE,從掛了那顆,在intel保內送回換 ...

感謝經驗分享,所以散熱片也是必須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經驗分享,所以散熱片也是必須囉?

電子的東西做好散熱可保長命一些.......

高熱是電子殺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經驗分享,所以散熱片也是必須囉?

以測溫軟體來說,是真的有差,有散熱才能維持在四十度左右,沒有散熱會跑到七十度,前提是有裝高檔顯卡時,哈,高瓦數顯卡的熱,會直接烤到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測溫軟體來說,是真的有差,有散熱才能維持在四十度左右,沒有散熱會跑到七十度,前提是有裝高檔顯卡時 ...

了解~~~我用轉卡安裝遠離顯示卡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的東西做好散熱可保長命一些.......

高熱是電子殺手.....

直接買有貼散熱片的好還是另外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