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 ] 東芝電子鍋 RC-18NMFGN 過電無動作

楼主(2020-08-09):
東芝電子鍋 因為小強定居 過電無動作
目前檢測有  鍋蓋開關正常、底座傳感電阻 70K、電熱器正常、12V 繼電器正常
比較有問題是 DC12V→DC17V
請問要往那個方向檢修

送電↓

网友:
按鍵方面可以檢查看看~
之前有修過類似的~
外殼的塑膠鍵接觸不到電路板上的按鍵~
所以按煮飯就沒有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