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好用的維修工具-內視鏡-使用測試

楼主(2020-08-09):
剛買的新玩具,想不到現在這種內視鏡一組
居然價格親民到500還找很多,只是4米的長度真的是太長了
鏡頭前面有四個led燈做照明,直徑約4mm多~
算很細,連化油器都能插進去看.
剛把火星塞拆下來看看活塞的積碳狀況,效果不錯,看的很清楚..
以後積碳到底有沒有清乾淨,直接把鏡頭插進去看最準.

楼主:
我之前看了這個影片後就一直有買內視鏡的念頭
剛好看到一組才四佰出頭,馬上就買了.
我這個跟影片裡用的是一樣的東西.
可以看的同時也全程都錄影下來.

剛試了一下 ,接電腦也是ok的,連驅動程式都不用,插上去直接就能用.嫌手機晝面太小,接小電腦看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了這個影片後就一直有買內視鏡的念頭
剛好看到一組才四佰出頭,馬上就買了.
我這個跟影片裡用的是 ...

在下之前也買了, 但是當時買的是前方六個LED的款式,
後來發現焦距與自己的需求有差距, 就用兩分管的管塞加上壞掉光碟機的鏡片做了外接鏡頭
(下方照片右方)

全體

全體

自做鏡頭近照

鏡頭

鏡頭

這張是沒用鏡頭ˋ照的, 有些不清楚是因為手抖

前

這張是加了鏡頭的

後

這東西在下還會拿來看自己的耳朵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之前也買了, 但是當時買的是前方六個LED的款式,
後來發現焦距與自己的需求有差距, 就用兩分管的管塞 ...

不錯的建議,我也來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之前也買了, 但是當時買的是前方六個LED的款式,
後來發現焦距與自己的需求有差距, 就用兩分管的管塞 ...

您太強了

我之前也買了一個USB接頭接電腦使用
原鏡頭的對焦距離頗長
所以只能看大人的耳朵,可以看到鼓膜
小孩子的就沒辦法了

但是還是可以拿來看嘴巴裡面破洞甚麼的
(前置LED燈會發燙是缺點)

前不久我一直在想當初怎麼不買android版本
要接電腦使用不是很方便

神奇的是,我拿了手機的usb讀卡機,接上這各usb鏡頭
找了app裝上,是能動的

所以這部分走的是正規的介面協定吧,不需要額外驅動

网友B:
看的我也想來買一個為什麼我家排水管會不通呢?

网友:
推坑成功,也去淘一個回來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也想來買一個為什麼我家排水管會不通呢?

洗臉台的話,大部分是髮絲,之前我還挖出一層菌膜
這各從下方轉開臉盆止水拉桿連入排水管處
抽出火箭頭就能夠清理了

浴室地板排水口大部分都是髮絲阻塞
轉開排水口十字螺絲,拿起排水孔蓋
把下方的髮絲撈掉就可以搞定

至於總排水口阻塞,我們遇過一次是
水會從室外那個預留的直立排水孔處流出來
結果我老媽用黑色水管直接伸進去,開水,狂攪
清出一堆乳白色像肥皂的東西
後來用通樂直接從戶外這各孔倒進去,搞定

所以是廚房油污在管子內皂化阻塞水管
但是沒戶外孔可以倒通樂的話
要從室內水孔倒要小心,軟管會被侵蝕.

网友C:
上週剛好也在露天市集搜尋了這個東西,就是為了查看房子排水管漏水問題,想找出問題點位置及如何密封洩漏處。找到一個價位合適的賣家,分成2米、5米及10米三種長度,各種長度又分成軟式管及硬式管二種,三種長度價位分別是299、399、499,軟硬式同價。

適合筆電及Android手機,iOS蘋果就不支援了,以下這個網址給痞友們參考: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420045216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週剛好也在露天市集搜尋了這個東西,就是為了查看房子排水管漏水問題,想找出問題點位置及如何密封洩漏處 ...

感謝照福大家

网友:
呵呵~我在日本的A片裡也有看過類似的場景!{n_009:}

网友:
我家鑰匙掉到大樓整排信箱的後面,終於可以去撿了.....

楼主(2020-09-20):
購買二佰多元那組的,那組鏡頭可能只是塑膠鏡面,不是強化玻璃
因為光那塊玻璃成本約80元,且賣家一定會加註說明,沒有提到,那就有可能是塑膠鏡頭.
差在那裡? 塑膠鏡面容易被劃傷,且很容易起霧..要買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也想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