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R-480BV5 風扇不運轉

楼主(2020-08-09):
各位高手們大家好!
小弟家中有一台冰箱三洋 SR-480BV5
目前發生一個問題,壓縮機正常運轉
發生下面的狀況:
冷凍室風扇不會運轉,冷凍室的燈壓住電燈開關也不會暗掉,
冷藏室的燈泡壞掉一段時間了,今天換新燈泡(110V 15W),冷藏室的燈也不會亮,
請教各位高手們這大概是什麼問題?

冷藏室燈

冷藏室燈

冷藏室燈

冷凍室燈恆亮

冷凍室燈恆亮

冷凍室燈恆亮

冷凍室風扇不運轉

冷凍室風扇不運轉

風扇不運轉

路線圖

网友:
檢查門的開關~
可能出問題了~

网友:
溫度保險絲燒斷
冷媒應該有洩漏,請觀察冷凍庫食品除了水以外是否其他食物無法結凍

网友:
紅框處沒有結霜,判斷應該冷媒有洩漏

  此機型冷媒洩漏會燒溫度保險絲,冷藏室鎢絲燈泡會不亮,
但冷凍室LED燈會亮,因鎢絲燈泡吃AC110V,會經過溫度保險絲保護,
若溫度保險絲燒斷鎢絲燈泡就不亮了

而冷凍室LED燈是吃直流電,由基板供電不經過溫度保險絲

楼主:
謝謝tsao0427大大的回覆,想請教一下,
之前爬文看到您的文章有提及,
如果白色的化霜感溫器壞了,
進而讓溫度保險絲燒壞,也會讓風扇、燈泡都不作動,
那我這台冰箱除了漏冷媒之外,有可能是化霜感溫器壞了嗎?
(因為我是拍攝時剛插電,插電一段時間最下面有慢慢結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tsao0427大大的回覆,想請教一下,
之前爬文看到您的文章有提及,
如果白色的化霜感溫器壞了,

如果插電2小時後 冷凝器最下管有結霜 那冷媒應該沒漏

至於73度C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 化霜感溫器是有可能壞掉

冷凍庫風扇不轉 應該是風扇馬達壞 換時要ˊ注意前後方向 不要裝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插電2小時後 冷凝器最下管有結霜 那冷媒應該沒漏

至於73度C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 化霜感溫器是有可能壞 ...

我幾個月前才修到一台,不是風扇壞掉,而是大4pin(在冷凍庫裡面)接觸不良
嘔死了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高手的回應!
後來更換新化霜感溫器(接pin不同但阻值一樣,把它接直接)
以及新溫度保險絲,經過一天一夜運轉,
溫度保險絲沒有再次燒壞,冷藏燈以及冷凍風扇皆正常作動,
已經算是完修了,在痞酷真的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