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755ZH維修請益

楼主(2020-08-09):
各位大大好,使用中的Benq EW2755ZH日前故障,現象是遠看會覺得畫面偏白、近看則可以看到螢幕上出現雜訊式的橫線條、導致內容模糊;另外,畫面最上及最下方的幾行像素,也出現有位置錯置顯示的狀況…還來不及拍照,拆開檢測T-CON板五大電壓時,T-CON板上5V後的保險絲就燒斷了,當中只有測到VGH約27V,VGL約-10V…

故障畫面1(借用其他網友的故障圖)
故障畫面2

保險絲燒斷後,目前情況為「黑亮屏」(背光亮、但屏全黑)的狀況,延T-CON板上5V後端電路查修後,目前發現B1、B2貼片電容都已短路,想詢問各位先進,這種電容在未標示任何容值的狀況下,只能嘗試找同型號廢板代換嗎?或是需要目測解焊下同型電容、再去找電容計測量容質?

T-CON板左側組件

T-CON板右側組件

而照B1、B2都短路的結果,我是否應該一併換掉「933T24」的元件,再上電測試以避免再燒保險絲呢?還是還有其他應該再往下查修的元件?

很希望能修好,先感謝各位大大或好心前輩的指點,如有發問不周、或爬文不全漏掉什麼重要查修步驟或資訊,也都虛心接受各位的指正,謝謝!

网友:
B1及B2本來就是導通短路的啊 那不是貼片電容 你該做功課後再發問 電容在迴路上是標示c開頭

楼主:
感謝您!我再接著查找!

网友A:
第一個問題好像是邏輯板那部份的問題(包含cof或面板)
第二問題是不是你拆的時候碰到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好像是邏輯板那部份的問題(包含cof或面板)
第二問題是不是你拆的時候碰到啥短路了? ...

也對,也有可能是拆機時造成的短路,我先換掉保險絲,確定邏輯板能運作,再往下查cof看看,原先也是想先確認邏輯板各部電壓,再往下查cof,感謝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