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Repeater 使用場景
關閉

楼主(2020-08-10):
研究一個一分二的I2C在同張板子上 (BMC接兩顆CPU),發現加好多顆Repeater PCA9617A,
其中線路總長不到30"且同電壓, 只分成兩顆,有必要加, 或有其他目的?
請指點 謝謝
2020-08-10 18_43_53-MT_JADE_MB_SC_20200703.pdf - Foxit
2020-08-10 18_44_40-MT_JADE_MB_SC_20200703.pdf - Foxit
2020-08-10 18_45_00-MT_JADE_MB_SC_20200703.pdf - Foxit

网友:
站內認定,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請善加利用 貼文練習區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