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 晶鑽 LED T5 20W 故障

楼主(2020-08-10):
1.還沒嘗試修復,先來問下各位先輩要注意那些細節

2.燒毀的藍色那顆整顆黑掉不知道要怎麼找料號

藍色那顆我的整個燒黑掉(借版上圖片用)

网友A:
料號看起來還有機會看到啊

解焊電容和壓敏電阻,安規電容
把皮膜擦乾淨

量一下後端有沒有東西短路,led/電容/變壓器等等

网友B:
死一堆零件的話,還是換顆新電源比較划算。

网友C:
補充樓上的...保險絲 橋式整流  安規電容

藍色那顆  MOV 壓敏電阻 270Vac
這東西維修中臨時不裝 也可以  它是保護 輸入電壓過高 如 最近天氣異常打雷...
也有黃色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45297751224

C1  以外觀印字為ˋ準
      不然就以  0.1UF  400V 塑膠(或金屬) 薄膜  陸方喜歡稱呼 CBB 電容
       粗腳為優

网友:
那顆是DC 155V濾波用,球泡燈16W以下一般是用224(0.22u)或334(0.33u) / 400V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號看起來還有機會看到啊

解焊電容和壓敏電阻,安規電容

變壓器有通
剛弄懂貼片電阻、電容明天量

燒毀的電容規格看不太出來

塑膠包著的電容裸露,規格處也燒掉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一堆零件的話,還是換顆新電源比較划算。

有唷,有找到這個。看燈珠數和輸出電流是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有通
剛弄懂貼片電阻、電容明天量

藍色的是壓敏電阻,我不會看規格
橘色的是金屬皮膜CBB,334K, 450V
綠色的是安規電容,只看到330V,X1?
黑皮圓桶狀是電感,漆包線的漆應該沒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的是壓敏電阻,我不會看規格
橘色的是金屬皮膜CBB,334K, 450V
綠色的是安規電容,只看到330V,X1?

壞3個電容不好買,超出能力範圍...看有沒有機會在回收場碰到...

綠色安規電容 104K 330V。網拍只看到275V
藍色壓敏電阻  07D471是型號  大概都看型號
橘色金屬皮莫  334K 450V  可惜看不到型號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充樓上的...保險絲 橋式整流  安規電容

藍色那顆  MOV 壓敏電阻 270Vac

好唷...

已經解焊

藍色壓敏有型號07D471,但看不到規格

C1  334K 450V 有規格沒型號,和我廢棄的板子類似
可惜電壓不同

安規電容104K 330V  有規格 網拍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唷...

已經解焊

綠色安規電容 104K 330V。網拍 275V  就用 ; 104~224  0.1u ~0.22u 取大概即可  重點在體積能不能裝下

藍色壓敏有型號07D471, 這個就是規格 是 47*(10^1) = 470V
07D  是指 7mm 直徑SIZE 愈大愈能撐
  7∮ 47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47365696567
10∮ 47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2478522914

C1  334K 450V  廢棄的板子上,473 是0.047u太小
0.47u 474K 45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3641913980

網拍連結省運費我刻意找同一家  也是我常採買的店家

請問你的應用環境 是 AC 110V 嗎?  這是遇上雷雨天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色安規電容 104K 330V。網拍 275V  就用 ; 104~224  0.1u ~0.22u 取大概即可  重點在體積能不能裝下

專業迪和業餘差距,SIMON膜拜{n_160:}

1.綠色安規電容 104K 330V。網拍 275V  就用 ; 104~224  0.1u ~0.22u 取大概即可  重點在體積能不能裝下

google電容電壓可大不可小...沒想過275v也能代替330v
0.1u用0.22u代替,所知是小容量可這樣,100uf大容量有+-20%限制
不知是不是這樣

2.藍色壓敏有型號07D471, 這個就是規格 是 47*(10^1) = 470V
07D  是指 7mm 直徑SIZE 愈大愈能撐
  7∮ 47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47365696567
10∮ 47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2478522914

之後想DIY很有幫助。 感謝分享

3.C1  334K 450V  廢棄的板子上,473 是0.047u太小
0.47u 474K 45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3641913980

壓差50V容量差這麼多...

Q1.網拍連結省運費我刻意找同一家  也是我常採買的店家

不知此店家有沒有相關知識,能不能提問
謝謝幫忙找了間貨色齊全的店家

Q2.請問你的應用環境 是 AC 110V 嗎?  這是遇上雷雨天嗎 ?

是AC 110V,3~5D前陰天沒注意有沒有閃雷,燈管突然閃爍不停。
就關掉沒太在意...過5分鐘再打開正常。前天有打雷,聽到碰一聲就變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