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拆 交流功率計 AT3010

楼主(2020-08-11):
發現新玩具,因為看了基板零件很特別,所以特別抓了回來。

簡單的素皮紙盒,加一個簡單到根本就可以不用附的說明書,這就是全部內容物。

背面指出,您可以輸入最高 AC320V 的交流電壓,與測量 100A 的電流……我看 AC110V / 15A 應該是可以直接使用,運用到 AC220V 的話裡面要上些膠,超過這規格就別想太多。

看一下效果。

四個卡榫動一下背蓋就可以下來了。裡面簡單到很難再簡單了。

正面就一個 LCM 模組,與一個按鍵。

重頭戲在這邊,也是吸引我選擇買它的主要原因。這個 SOT23 包裝的 IC 是,近來發現新出的產品,高壓 BUCK 控制器,定電壓,包 MOS 的。結果使得整個電源的部分,體積與阻容供電用的安規電容器差不了多了,甚至更小了!不過說真的搞得這麼小,安全間距會是個問題。所以前面才說「要上個膠」。以這產品來說,焊上零件之後這裡什麼多餘的事都沒做了。

就這部分來說,因為大老闆普遍尿性難改,所以這是個取代阻容降壓的好方案,無論是從體積或是成本看來。不管看不看好,目前暫時還沒有第二條更好的路了吧!

回到本產品來說,沒有 EMC 對策,沒有保險絲,沒有上漆,有能力的請在這部分自行加上吧。

网友A:
請問高壓控制ic ,T?430, 第二個字是什麼,看不清楚。

真的好用,可運用的地方多,只是價格不知道有取代的誘因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控制ic ,T?430, 第二個字是什麼,看不清楚。

真的好用,可運用的地方多,只是價格不知道有取代 ...

FT8400
http://www.fremontmicro.com/prod ... /20180523/1278.aspx

這個使用了跳頻展頻技術 刻意讓基礎頻率抖動 使高諧波分散無法累積聚集同一點
除了通訊使用外, EMC 防治也在用
就是自 486? 586?時代電腦主機板BIOS  開始裡看到的SS 或 SSC/SSP Spread Spectrum
做在clock generator 所以 品牌機 大幅減低屏蔽用金屬使用量

幾年後這股潮流吹進  電源控制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8400
http://www.fremontmicro.com/product/pmic/p3/xjd/20180523/1278.aspx

感謝老師提供資料,12V可到120MA,小型LED燈,也可運用,看對岸的賣場,價格不高,沒屋頂沒看到,有人賣,台灣是否還不普遍?

网友C:
lcd的背光板不知是甚麼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控制ic ,T?430, 第二個字是什麼,看不清楚。

真的好用,可運用的地方多,只是價格不知道有取代 ...

大概是 T8430 吧,FT8430?還有一種 「10a5d」 也可以視為型號,有編碼方式是 10YWW。這種就是麻煩。

因為東西很新,加上比起 LED 燈的市場相對小上很多,台灣看沒有是正常。事實上,本島在尖端科技的部分上資源其實是很貧乏的……這說不上好還是不好,因為其實呀,科技是人情的反指標……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的背光板不知是甚麼型號

背光板一般都是配套出貨,很少單獨在賣的……如果要是 LCM 型號的話:HSG12864-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 T8430 吧,FT8430?還有一種 「10a5d」 也可以視為型號,有編碼方式是 10YWW。這種就是麻煩。

因 ...

雖然科技的無情與人情是反指標(有同感),但是要成就科技還是要能掌握人情,因為這樣才會激發出科技的盲點。

甚麼事全不要往壞處想,除了生活快樂外,也許無意中,能找到最佳拍檔的戰友。

网友:
記得以前有個彼得38大帝的會員,介紹過317進階高壓版好像甚麼?8K4,為了要做電容測試器(450V)
,因為很難買,後來我乾脆用電阻及三極管做,用了一年多,到現在反而覺得,這樣雖笨重,但對我這常不正常使用的菜鳥,反而較不會出問題,各有利弊,也會注意這類的取代晶片,吸收更多,不管路途多遠,慢慢走的人,也許更能體會,能到達目標地,才重要。

不要鄉愿,因這樣就被打敗,科技本來就是要服務人類的,了解人情才了解需求,不然就枉費之前的努力,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科技的無情與人情是反指標(有同感),但是要成就科技還是要能掌握人情,因為這樣才會激發出科技的盲點 ...

這個不多作討論,有緣者得之。因緣不具也只能等待,別無它法。

网友D:
可惜不知道MCU的型號都雷射燒掉, 不然會改一下顯示屏的資訊格式, 不喜歡那種沒事都出一堆零的懶惰設計, 不知道那些老闆們是否願意改設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惜不知道MCU的型號都雷射燒掉, 不然會改一下顯示屏的資訊格式, 不喜歡那種沒事都出一堆零的懶惰設計, 不 ...

看電路就知道這台準確及線性度很差,沒有改設計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電路就知道這台準確及線性度很差,沒有改設計的必要。

願聞其詳

网友E:
220V以外及小電流誤差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20V以外及小電流誤差大。

這不一定, 如果用計電價的方案, 不會太差, 沒看到兩顆雷掉的IC還不好定論
看似留了ESP8266的床位, 到時候又是山寨的山寨滿山滿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不一定, 如果用計電價的方案, 不會太差, 沒看到兩顆雷掉的IC還不好定論
看似留了ESP8266的床位, 到時候 ...

古爺 跟我說, 這個 AT-3010 有 app 可以用, 應該早就問世很久了~~~

网友:
摸索了幾天,目前電器低壓運用阻容非隔離降壓,有些產品是有不穩定的故障問題,所以附加價值高的會用較高堦的交換式電源。

我的看法,應該須測試了解穩定性,再來考慮價格成本,選擇運用。

网友F:
阻容式電源只能用在固定負載低功率的場合,因為是非隔離式只能自己顯示使用不能輸出任何信號給外界。

FT8400 雖然改善阻容式的特性但還是只能低功率使用(約 1W),還是非隔離式電源。

直接看圖來說明:
1. 工業用三相電壓電流錶頭,因為是 LED 顯示耗電高又需要輸出 RS-485 數據到外界,需使用傳統 PWM 交換式電源。

內部電路由左而右是電源板含 RS-485 數據介面,三相電壓電流檢知板與顯示控制板。

這種是長時間工作又有精度要求的錶頭,內部電路與用料不能太偷,電源電路要應付較高的功率消耗與隔離式需求只能用傳統 PWM 交換式電源架構。

2. AC 電源模塊與 AC 電壓表頭的對比。
此 AC 電壓表頭很容易看出就是使用阻容式穩壓電源,因為有成本與體積之限制,長時間工作下來的確故障率比較高,主要原因是使用在 AC 100 ~ 240V 之間在 100 伏之時容易顯現電源電壓不足。

這個 AC 電源模塊是我常用的電路模塊,5V 3W 的功率適合一些線路的改裝、DIY 作品或實驗裝置,方便且便宜(RMB12)不用自己做傳統 PWM 交換式電源,一樣是隔離式電源輸出又有內置 EMC 濾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容式電源只能用在固定負載低功率的場合,因為是非隔離式只能自己顯示使用不能輸出任何信號給外界。

FT84 ...

以個人來說呀,「阻容式電供不能出現在任何電器中」是我的立場。當然不期望改變這個世界什麼,也不能改變,只是不會去隨波逐流而已……打開這盒子的人,是個悲劇,無論是演戲的還是看戲的。

至於 AP05N03 這一類的工業模組,東西好是好,不過事實是,體積比一個山寨的玩具錶頭還大,更談不上去改裝什麼了,只能整個系統打掉重練。而引領這世界走向迷你化設備的人,亦是個悲劇……

网友:
非常感謝,這個帖子給我好幾天的樂趣,世間沒有悲劇,因為那是自己對號入座,沒人這麽想世間事沒對與錯,對得起自己心中的神即可。

我的信念,給你參考,小時尊尋老師父母,老時一切變了,該怪誰,古時代的山醫命卜相,為何山是第一位。

補充,萬事要怪中華文化太複雜,大家拿孔子當箭牌,結果確是訓練了一群,,&&##的人。

楼主:
特為康兄寫這段。

我手中有很多常識破壞的東西,這些正義搞不好還是大多數人的人生目標,不過基本不談,因為外面會有什麼反應也心知肚明,幾個字就把對方祖宗八代否定了那這個人等一下會有什麼結局?如同醫者行醫,強效藥不能用到體弱的患者身上。

看一下「仁」這個中文字,它是一個「二」一個「人」組成的,指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進一步延伸成人與萬物之間的道理……這實在太糟了!一句話就把幾百部經書裡的內容講完了,這叫學校補習班經濟怎麼辦呢?想與世界為敵嗎?是要讓一堆人怎麼生活?

那現在是什麼情況?「一個人」。

~~~
簡單的有簡單的,一個字都沒有;複雜的有複雜的,字多到讀不完……

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述求直指人心。大家都搞不懂,還是喜歡想東想西的。彌勒菩薩大慈大悲,講述《瑜伽師地論》,隨手翻了兩頁……對不起末學投降,不是不願意,真的是深感資質不足!不過應該很適合那種一目能閱十行過目百年不忘又喜歡想東想西的英才來讀。所以凡事都要適才適性很重要的,再加上機緣成熟,各方面的條件都要具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文字難以形容。過早就接觸高深的學問不是好事。

老子說「一」,好!沒了!說完了!本來是連「一」都沒有,可是又加了幾千字再來說明。

~~~
習武之人進門第一件事,打掃、挑水、擦地、砍材。要練武?看三五年之後有沒有機會。

自我分辨的方法之一,讀書若能把自己越讀越小,那這個方向就對了。

不見世間過是非常非常高的境界,這種人已經不是凡夫了。加上「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翻了我好幾倍、百倍、千倍、萬倍、千萬億倍的人在我眼前,這種情況的話就是我慧眼不足了。想想看,這種情況如何分辨?可以分辨嗎?我的答案是「不能分辨,因為無從分辨;不可以眼、不可以耳,不可以鼻、不可以舌,不可以身,亦不可以意行分辨」。可以判斷嗎?又如何判斷?這豈是國士無雙四字可形容者乎?

另外經常有這樣的事,大家應該都碰過。相同的一句話,A 君說沒用,B 君一說即見效?佛說緣分,城東老母與佛無緣,沒辦法就是沒辦法。這緣分很重要,上面的話有聽沒有懂的,只是機緣不足而已。我與人群的緣分真的是很差,瞭解這一點之後也就沒有什麼了。

簡單隨談幾句。最後嘛,祈求精益求精,勇猛突進!(我不是指人工技術上的東西,這叫「文」,大家都忘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告誡)

网友:
感謝gsm7大的開導,沒別的意思,如有冒犯純屬不善表達,還請包涵,非常感謝您!給我學習機會,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