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各位前輩,這顆零件的型號,謝謝
關閉

楼主(2020-08-11):
想請教各位前輩 ,這顆零件的型號, 或是到哪邊可以比較容易找到
SOT23封裝的資料查詢處 , 感恩謝謝
SOT-23-6  package marking PA
如附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