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自己DIY自來水進入水塔前之大型(20吋濾心)濾水器可行嗎

楼主(2020-08-11):
請問各位先進自己DIY自來水進入水塔前之大型(20吋濾心)濾水器需注意的事

网友:
建議裝在水塔出水口.

网友:
當然可以...只是要常檢查出水是否變小,該換濾心記得換......

网友:
我是裝一分二,接到兩個三分管,然後接一般RO用的第一道瀘芯,超有感~因為RO接頭只能承受3公斤,所以我就再上網買了個六百元的減壓閥,就不會有爆接頭的問題了

网友:
一般我不建議在進水塔前加裝淨水除氯設備。因為水塔蓄積水,如果氯除掉了,那麼長時間水就沒有抑制細菌的氯了。 飲用的水,淨水建議是必要。但是生活用水(洗滌、洗澡、馬桶...),似乎沒有必要。

個人建議啦,您參考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因為電熱水器如不除礦  電熱管很容被石灰質包覆而影響效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因為電熱水器如不除礦  電熱管很容被石灰質包覆而影響效力 ...

要是只是怕生成水垢的話,可以考慮在電熱水器前加離子交換樹脂濾心.....

每隔一段時間用濃鹽水洗一洗就行了.

只是給電熱水器用的話,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A:
以前有看到這東西對付水垢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2363781003
有沒有大大用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看到這東西對付水垢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2363781003
有沒有大大用過? ...

我買了第二包了
用在水冷塔

白色的碳酸鈣垢可以
黃色的不曉得什麼垢竟然還在,正在24小時跑水看能不能洗掉

在想會不會是買到不純的,我就要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