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可以買到特規的電源模組?
關閉

楼主(2020-08-12):
最近在搞一台Audio機器.發現他的電源是三角頭.三根PIN
一根是+11V.一根是-11V.一根是接地.
不知道這種電源供應器 要到那裡有的賣?
接頭可以自己改沒問題
還請線上的前輩們指導.

网友A:
未免雞同鴨講
來張照片豐富大家的想像力如何
瞻仰一下

网友B:
找繞變壓器的廠商,要什麼都可以生出來

网友C:
沒圖沒真相  來個圖片吧

网友D:
用7812跟7912的穩壓IC,就可以達到你的需求,輸出串兩顆整流二極體就差不多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因為沒有變壓器在手所以上網抓了圖
麻煩各位指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免雞同鴨講
來張照片豐富大家的想像力如何
瞻仰一下

謝謝Simon回覆 已經加圖在討論串下 還請指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812跟7912的穩壓IC,就可以達到你的需求,輸出串兩顆整流二極體就差不多了。 ...

謝謝阿三哥回覆 已經加圖在討論串下 不知道傅電壓如何產生?還請指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圖沒真相  來個圖片吧

謝謝bangderyvtc回覆 已經加圖在討論串下 還請指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繞變壓器的廠商,要什麼都可以生出來

謝謝windata回覆 已經加圖在討論串下 還請指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因為沒有變壓器在手所以上網抓了圖
麻煩各位指導 感謝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阿三哥回覆 已經加圖在討論串下 不知道傅電壓如何產生?還請指導 謝謝 ...

7912跟7812差在一個是正極接地,一個是負級接地,上網查一下接腳的方式,用文字難敘述。

网友A:
改裝 正負電壓模組 行不行 ?
這片是 單電源輸入 兩輸出正負電壓可調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377932259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裝 正負電壓模組 行不行 ?
這片是 單電源輸入 兩輸出正負電壓可調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 ...

別搞了,人家不想DIY,要買現成的。

网友E:
也要注意+11V 1200MA,注意選用型號

网友F:
如果不考慮空間與電壓的準確度,用ATX最快,+-12V各串一個二極體降壓,應該可符合需求。

网友G:
弄台電供如何,以後別的地方也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7912跟7812差在一個是正極接地,一個是負級接地,上網查一下接腳的方式,用文字難敘述。 ...

謝阿三哥熱心回覆 我來找一下網上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台電供如何,以後別的地方也用的到。

謝謝阿勇 我有電供 為了外出攜帶用 所以想看看有無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慮空間與電壓的準確度,用ATX最快,+-12V各串一個二極體降壓,應該可符合需求。 ...

謝謝康師父 這個主意很不錯 來找個小體積的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要注意+11V 1200MA,注意選用型號

謝謝LOUIS的回覆 這個電流值是重點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裝 正負電壓模組 行不行 ?
這片是 單電源輸入 兩輸出正負電壓可調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 ...

感謝SIMON指引清楚的型號 我來看看規格

网友:
購買兩顆 meanwell RS-15 +12V規格,兩組串聯弄成±12V,再個別調整成±11V(看過手冊可調整到需求範圍)

楼主:
循著SIMON給的線索找 發現了以下 這塊版
看規格好像可以 用以下的電子元件不知道會不會太緊繃?
diode>> 1N5822/17 x4
LM7812>>產生+12V電壓
79M12>>產生-12V電壓

請指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因為沒有變壓器在手所以上網抓了圖
麻煩各位指導 感謝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