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快克850D 故障碼 S-E

楼主(2020-08-12):
如提 故障碼 顯示S-E
也更換過發熱芯
還是不行
後來拿另一台來殺肉
直接整組手柄對換
還是不行 一樣顯示S-E
還有ˋ哪個地方 出問題
或者 土城 中和 板橋 區
有在維修地方的

网友A:
檢查主板上的供電是不是正常!!   手柄沒過電怎麼換還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主板上的供電是不是正常!!   手柄沒過電怎麼換還是不行

抱歉打得不夠詳細
是通電後 有熱 有風
溫度顯示一直上升
最後跳 S-E
手柄 正負極 線也沒接錯

网友:
百度了一下..可以看看主板上的可控硅是不是已經擊穿.導致通電後.電一直加到發熱絲上